[技术问答] M0516 外扩128K ram 是不是在MDK里面设置一下地址啊,然后就

楼主(2013-08-14):
M0516 外扩128K ram  是不是在MDK里面设置一下地址啊,然后就和内部的RAM的用法一样,新唐的例程是把外部RAM直接用指针来操作的,不能做参考的

网友A:
是的 ,扩展RAM 地址设置对 就可以

网友B:
是的,在keil里面设定一下就可以了。地址0x6000_0000 --- 0x6001_FFFF

网友C:
依照trm的文件,外面要掛sram。
在keil的環境上,設ram的使用位址。

楼主:
如图所示么  从0x6000_0000 开始    SIZE 0x20000   对的话 回一下 不对 也回一下 谢谢了

楼主:
有人吗 说话啊

网友D:
你外部SRAM想用来做什么?不用指针访问 那用什么访问?或者说你想让编译器直接把你的变量分配到外部SRAM空间上?那是编译器和连接器的配置,与新唐的例子好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楼主:
我想说的是   我建立个大数组的时候  想让编译器可以直接把你的变量分配到外部SRAM空间上(实际上具体分配到哪里 我不关心),我想知道我发的图片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D:
你可以把数组定位到外部SRAM空间。然后 查看MAP文件。看看它能不能分配过去。

网友E:
外部RAM应分配到:off-chip.

网友F(2014-01-27):
把扩展的地址设置好了就好了

网友G(2014-03-28):
引用 网友A:
是的 ,扩展RAM 地址设置对 就可以

学习了,谢牛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