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输出120V/250mA 的线性恒压源怎么做?要求纹波

楼主(2013-08-14):
请问各位大大,输出3~120V/250mA 的线性恒压源怎么做?

要求纹波小。

输出电压可调,输出最大电流250mA

功率不大,要求线性的,纹波和噪声都要尽量小,允许全量程十几个mV吧
分立方案也行,集成方案也行

网友A:
若是没有体积重量发热要求,那就很简单。
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可调线性稳压,完了。
耐压120V以上的BJT或者MOS大把,最大功率耗散不过120V*250mA=30W。

楼主:
多谢大侠,可调线性稳压,就不能用集成了吧?
317  78XX就不能用了

课本上那种串联型稳压可以吗?  会不会导致振荡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可调线性稳压,就不能用集成了吧?
317  78XX就不能用了

可以使用集成电路(芯片),但通常集成电路不能用到120V这么高的电源电压。解决的方法是增加辅助电源为集成电路(芯片)供电。
“课本上那种串联型稳压”可以使用,但需要注意此时比较放大环节(通常是运放)与线性稳压管基极之间电位差很大(接近120V,因线性稳压管发射极输出)。

要避免这些麻烦,最好是将比较放大环节器件放到与线性稳压管电位接近处。当然,必须另加辅助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集成电路(芯片),但通常集成电路不能用到120V这么高的电源电压。解决的方法是增加辅助电源为集成 ...

谢谢耐心回复~!!!
您的意思是调整管射极输出,所以比较放大环节应该从输出电压的“高端”采样,然后以“正逻辑”“高端”驱动调整管,所以必须加隔离的另外一个辅助电源吗?
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如果我用PMOS,或者PNP管,以D极或者C极输出,是不是就可以用“负逻辑”驱动,然后从输出电压“低端”采样了,那样就不需要辅助电源了呢?

瞎想的,请大侠帮忙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耐心回复~!!!
您的意思是调整管射极输出,所以比较放大环节应该从输出电压的“高端”采样,然后以 ...

用PNP管,还不如用容易买到的便宜的NPN管,另加辅助电源。
辅助电源要求不高,很容易做,工频变压器上增加一个绕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NP管,还不如用容易买到的便宜的NPN管,另加辅助电源。
辅助电源要求不高,很容易做,工频变压器上增 ...

好的,谢谢

网友B:
最简单方案:工频可调变压器+整流滤波。就是不知道性能能不能满足楼主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方案:工频可调变压器+整流滤波。就是不知道性能能不能满足楼主要求。 ...

依然多谢~!!!

网友C:
TL431加三极管

网友D:
LS的,TL431能出到120V吗? 严重怀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