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通信中的问题,熟悉红外通信的大婶请进

楼主(2013-08-14):
我在网上看见很多对红外通信载波频率38khz的理解。我个人觉得38khz这个载波频率是和发射波长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了什么红外发射管,基本上频率和波长就决定了。和通信速率并不直接相关,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不,希望大侠拍砖。我再百度上看见一下对这个载波频率的理解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87377116.html,大家看看这个有问题没有

网友A:
我个人觉得38khz这个载波频率是和发射波长相关

为什么这样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38khz这个载波频率是和发射波长相关

为什么这样说啊????

我也不明白载波频率这个东西,觉得红外线肯定有波长赛,当然也就有相应的频率。可能是把这个频率和红外的载波频率车道一起了。今天我又看了一下,通常我们在发射的时候都是经过调制后发送,调试的时候我们会调制出一系列高电平的脉冲,而这个脉冲的宽度是不是1/38k呀。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不。我都觉得我有点砖牛角尖了

网友B:
那为什么不是37KHz或者39Khz呢?还正好是整数?单凭逻辑即可知道楼主的理解是不对的。事实上这只是工业界的标准而已,标准制定时要考虑成本,在当时现成的器件中找合适的,同时兼顾和其它设备及电网的干扰频谱,于是才有这个数字。

网友C:
红外的波长比可见光大一些,但比微波小得多,红外是频率远高于微波的电磁波,所以红外发射中的调制和红外自身波长应该没关系吧
只是用来产生强度变化的红外射线,以此来识别有用的信号,接受的时候这个强度变化的红外射线会对应产生强度波动变化的电流信号,可以对应滤波取出有用信号

网友D:
1、原理上可以用信号直接调制红外线,也就是用是否有红外线代表0和1。但是,这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光线的干扰,传输距离很近。
2、为了增大传输距离,就必须提高抗外界杂散光线干扰的能力。用某一载波(比如38Khz)对红外线进行调制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调制后,我们用有无该载波频率的信号来代表0和1,而其他杂散光线干扰正好是该载波频率的概率很微小(自然界的光线几乎很难碰到有这个频率的)。那么就大大提高的抗干扰性能。也就可以明显地增大传输距离。
3、载波频率的选择,一要尽量远离工作环境中能碰到的各种光线的频率(比如日光灯的闪烁频率是100Hz)。二要考虑载波频率要比欲传输的信号的最高频率高数倍。三要考虑器件的最高工作频率(红外管性能也不可能是理想的,有延时等现象),不能工作在高于该频率。
4、38kHz的载波频率是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比较合适的。已经成为业界的默认标准。所以就有了38kHz的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内含38kHz解调电路),给使用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如果用了该一体化红外接收头,那么就必须用38kHz的载波频率。否则的话就会造成灵敏度大幅度降低,甚至无法接收到信号。如果自己用普通红外接收管搭建接收电路,那么也完全可以用其他载波频率。只要符合上述几点要求。但线路复杂不少。一般少有人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不是37KHz或者39Khz呢?还正好是整数?单凭逻辑即可知道楼主的理解是不对的。事实上这只是工业界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原理上可以用信号直接调制红外线,也就是用是否有红外线代表0和1。但是,这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光线的干扰 ...

谢谢,解答的很详细,很实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原理上可以用信号直接调制红外线,也就是用是否有红外线代表0和1。但是,这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光线的干扰 ...

求方案求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