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V-I转换电路,求解释

楼主(2013-08-14):
   我是这么理解的,741部分的电路是一个加减运算,如果将PNP管的射极作为Uo,算出来的值有点大,不会是4~20mA,
我想问, 量程调整电位器是怎么工作的?

有谁能解释下!  谢了!

网友A:
这图以前有人发过

网友B:
这图的参数有问题吧 算出来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的参数有问题吧 算出来不对啊

实际应用时,可以在0~5V输入端并一只10K电阻,可以解决部分网友发生输出不可调整的问题.
零点调整电位器上端至电源间的100K电阻换成51K

网友C:
Io=((R2+R3)/(R1*R3))*Ui
R3是量程调节电阻。

网友D:
首先三极管的射极电压是与输入成比例的,这个很好理解,那么流经“量程调整电阻”的电流就也与输入成比例,我想这个电路肯定是忽略了流经30K电阻的电流和三极管基极的电流,从而认为输出电流约等于流经“量程调整电阻”的电流,这样楼主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R2+R3)/(R1*R3))*Ui
R3是量程调节电阻。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R1、R2分别是图中的150k和30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R2+R3)/(R1*R3))*Ui
R3是量程调节电阻。

看了半天,不懂。能不能解释下?

网友C:
也就是虚短虚断的关系。
没什么。
第一个设计出这样电路的人,确实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虚短虚断的关系。
没什么。
第一个设计出这样电路的人,确实不一般。 ...

我是这样理解的,你看对不对。三极管的射极电压Uo  是来自 前级加减运算电路(也就是同相输入端与反向输入端电压进行叠加)的输出电压,Uo也可以看成三极管的-Vce(对不?),如果忽略30k和10k电阻上的电流,可以得出(24V-Uo)/(R3) = Io

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三极管的射极电压是与输入成比例的,这个很好理解,那么流经“量程调整电阻”的电流就也与输入成比例, ...

谢谢你的回复,
我是这样理解的,你看对不对。三极管的射极电压Uo  是来自 前级加减运算电路(也就是同相输入端与反向输入端电压进行叠加)的输出电压,Uo也可以看成三极管的-Vce(对不?),如果忽略30k和10k电阻上的电流,可以得出(24V-Uo)/(R3) = Io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是这样理解的,你看对不对。三极管的射极电压Uo  是来自 前级加减运算电路(也就是同相 ...

我正是这个意思,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正是这个意思,呵呵!

:)

网友E:
VI转换为什么不用跨导放大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