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大神解决Portel99SE覆铜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14):
在规则设定里面有一个,还有它有一个整洁宽度可以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设定里面有一个,还有它有一个整洁宽度可以设

能不能详细点儿  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B:
D--R--Routing--Clearance Constraint--Add……
然后Filter kind 选择net,NET里选择GND,右侧有设置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Routing--Clearance Constraint--Add……
然后Filter kind 选择net,NET里选择GND,右侧有设置距离 ...

NET里没有GND啊!

网友C:
--Clearance Constraint 规则里添加.
我是 Filter kind 选择 Object Kind, 下面再选择 Polygons

网友B:
如图,学东西最好拜个师傅教,不然自己一点点摸索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学东西最好拜个师傅教,不然自己一点点摸索很慢的

嗯 知道了 我用Design----Rules...----Ruting----Clearnce Constraint-----双击Gap下的数值更改大小也得到了扩大焊盘与覆铜的间距  这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知道了 我用Design----Rules...----Ruting----Clearnce Constraint-----双击Gap下的数值更改大小也得 ...

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区别

哦 知道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