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原理选型应用

楼主(2013-08-14):
ESD原理选型应用

网友A:
我需要USB保护,用PHILIPS的USBD12通信,因为测量的是高压打火的波形,而且要用线圈耦合,发现线圈的初级和次级之间的电容有110P左右,高压脉冲会引到单片机的采样系统,打火时下位机会连不上,经分析,有时是单片机死机,有时是USBD12通信断掉,有什么方案,可以使打火时通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需要USB保护,用PHILIPS的USBD12通信,因为测量的是高压打火的波形,而且要用线圈耦合,发现线圈的初级和 ...

有专门提供USB保护的芯片呢。

网友A:
用了USBLC6-2,好像没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