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扩压问题

楼主(2013-08-14):
请问运放扩压实现的功能是什么,是指把运放输出来的电压放大还是指运放能放大的范围变大?

网友A:
愚意以为是让运放工作于比运放允许的最大电源电压更高的电源电压下,从而能够输出更大幅度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愚意以为是让运放工作于比运放允许的最大电源电压更高的电源电压下,从而能够输出更大幅度的电压。 ...

是指假如我的芯片最大工作电压只有正负5V,但是扩压以后能工作于+15V吗(假设)???

网友B:
能量守恒,不可能5V输出+15v
运放扩压,是指输出电压范围超过运放的极限电压输出范围,提供高的电源电压是必须的。
比如,运放最大输出电压正负15v,要输出正负30v的信号,就要扩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指假如我的芯片最大工作电压只有正负5V,但是扩压以后能工作于+15V吗(假设)??? ...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量守恒,不可能5V输出+15v
运放扩压,是指输出电压范围超过运放的极限电压输出范围,提供高的电源电压是 ...

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不会破坏运放呢,还是不能理解扩压的原理,假如做了扩压之后,芯片的输出电压是U1,从整个电路输出的电压是U2,那么U1是否等于U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量守恒,不可能5V输出+15v
运放扩压,是指输出电压范围超过运放的极限电压输出范围,提供高的电源电压是 ...

请问扩压用到的三极管有没有要求

网友B:
要根据功率,击穿电压,频率等参数选

网友C:
可不可以求一个扩压图呢,我自己搭了一个扩压的电路,能够提高输出幅值,但还是限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