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形发生求助

楼主(2013-08-14):
项目需要生成如图所示PWM波形,其中PWM1为高电平驱动,PWM2为低电平驱动,要求a和b的宽度独立可调,特向大家请教如何使用STM32F1/F2实现。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吧

谢谢啊 还请香主和各路大侠指教

网友B:
使用定时器产生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定时器产生PWM

嗯嗯 可是应该如何配置定时器才能得到1L所示的PWM波形呢

楼主:
还请香主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