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EPROM能否做字库

楼主(2013-08-14):
  用单片机模拟I2C 读EEPROM,   然后将里面做好的字库读出来,因为FLASH太小了,有谁做过呢,能不能用呢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可以存储就可以做字库

网友B:
同等价格情况下,FLASH存储芯片的空间肯定要远远大于EEPROM 。

只要是能保证掉电不丢失,并且可以读写的芯片都可以做这个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等价格情况下,FLASH存储芯片的空间肯定要远远大于EEPROM 。

只要是能保证掉电不丢失,并且可以读写的芯 ...

恩,公司有个产品是用PIC16F726 8KFLASH ,汇编写,但现在FLASH以经用了5K了,现在想要改成可以设置三种语体,简体,繁体,英语,字库本来就用了三K多,但硬件上就留了一个口接了EEPROM,RC2, RC4,我想如果要设置三种语言就只能模拟IO,放在EEPROM里

网友C:
可以用,只是速度相对来说会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