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代码为什么读取不了数据

楼主(2013-08-14):
帮忙看看这个代码为什么读取不了数据
我在VC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可是在DSP上面跑不出来……

楼主:
单步调试发现 while那句好像是无法通过的,不知道为什么
直接就跳到最后一行了

网友A:
单独用板子跑了下,代码一样,测试正常。 平台DM6437,CCS4.1.3
FILE *testFile;
        char str[10];
        testFile = fopen("D:\\gr.txt", "r");
        if(testFile)
        {
                while(fgets(str, 2, testFile) != NULL)
                {
                        printf("%s", str);
                }
        }
        fclose(testFile);

网友B:
楼主读的是二进制文件还是文本文件?3楼fgets读的是txt文件应该没问题,二进制的就不好说了,最好改成fread

网友C:
路径弄短一些呢?

网友D:
木用过的。

网友E:
不太清楚,只有帮顶一下了,希望楼主早日解决,要记得分享啊

网友F:
在fopen里输入绝对路径,或者把文件的路径改的简短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