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局部变量会报错 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3-08-14):
定义局部变量会报错 是哪里问题【..\User\lcd.c(148): warning:  #550-D: variable "VerPos" was set but never used】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诶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变量"VerPos"定义了但是没有使用,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网友C:
这个不是错误,是警告!你把u16 VerPos;和u16 HorPos;后的 "//," 这个符号删除试试,敢问楼主要这两个符号是干嘛的呢,如果要注释符的话为什么还要加个逗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错误,是警告!你把u16 VerPos;和u16 HorPos;后的 "//," 这个符号删除试试,敢问楼主要这两个符号 ...

LZ的错误跟注释没关系,注释写“我爱你”都不会报错。他为什么那么注释是他个人编程习惯,没什么好深究的。
LZ的警告就跟3L说的一样,是因为程序中没用到那个变量。不过有时候明明赋值了还会警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不影响使用就是了,我觉得是编译器问题。

网友E:
只是提示有变量定义了而你没有去使用,又不算错误

楼主:
有用到啊   VerPos    = (u16)(yStart | (yEnd<<8));

网友F:
这不是报错哦,是警告   VerPos    = (u16)(yStart | (yEnd<<8)); 可能你下面没有用到这个吧,这样只是赋值

网友G:
只是你定义了变量 没去用啊,所以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