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研发顾问

楼主(2013-08-14):
首先说明我已使用stc11系列的芯片有50K的量了。因为才出来了一款宽电压的15系列的芯片,所以有一个项目想使用一下试试。然后我就在主函数中只写了while(1){}想看一下IO口的输出情况(没有外围元器件),P1口竟然输出的是1.8V、2.4V、0V等的现象。我就打了个电话给PDF中的研发顾问,还没说3句话他那边就说“你是学生还是研发人员,要是学生我就挂电话了!”我当时还不是很火,然后我就说了一下我遇到的情况,然后他说的我就火了“********你是外行”,我被彻底激怒了!如果不遇到问题谁会打电话给你,他妈的学生怎么了,别他妈的看不起学生,你个瘪三也是从学生过来的!我是外行,不是外行能找你咨询吗?草,他那口气态度,想一想就他妈恶心。姚永平怎么就找到这个东西做研发顾问!fuck。。。。请问这东西是不是很屌!

网友A:
会不会就是姚永平?

网友B:
STC还是吹牛X比较擅长。

楼主:
是不是姚永平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能找这样的员工,还做研发顾问。

网友C:
kou qi da bu dai biao hen niu ...

网友D:
多理解一下别人,
他并没有看不起学生。
虽不知道你的问题所在,我想他也遇到过别人问很初级的问题。看看论坛就知道,人家也不可能从头来说吧。
如是你一天接几十个来问一些初级的问题的人,你感觉如何。
只是人家比较直接而已。

你和那个顾问一样,水平怎么样问题一问就知道...他就是看不起学生.让他说他也说不清,只能吓扯淡

网友E:
好热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理解一下别人,
他并没有看不起学生。
虽不知道你的问题所在,我想他也遇到过别人问很初级的问题。看看论 ...

咱也不是不理解人家,可是他那傲慢真是让人难以忍受,让他做技术支持服务,只能抹黑宏晶!

网友F:
抹什么黑呀,姚自己就是这样的人,非常怀疑你遇到的就是姚本人。

网友G:
冷静:)
应该是样片吧?全部都一样?

另我遇过不少学生党,一知半解脑子转不过来,基础知识差,晕。。。

网友H:
觉得不爽就不要用
那来那么多叽叽喳喳

网友I:
用什么stc,不神经吗?

自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冷静:)
应该是样片吧?全部都一样?

是样片,而且现在可以确定我这的芯片在不进行端口初始化的情况下P10口确实是0V。。。

网友J:
理解理解他吧,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每天要接很多很多电话,有的电话就差问1+1为什么等于2的问题了,一般人的脾气估计都好不到哪去,水平越高的脾气就越坏。做技术支持的一定要找水平不高的、脾气又特好的人。

网友K:
使用一款新的芯片,首先要熟读其datasheet。不要一味照搬经验操作,糊弄一通。

网友L:
东西差就就是差,没什么好用的。

网友M:
STC还好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样片,而且现在可以确定我这的芯片在不进行端口初始化的情况下P10口确实是0V。。。 ...

样片有问题不出其,具体型号是什么?我只有STC15W104SW, 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样片有问题不出其,具体型号是什么?我只有STC15W104SW, 回去试试。

我已晓得是什么原因,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已晓得是什么原因,谢谢您的帮助!

将原因分享一下吧,以免其他人都走了弯路。

有时有些很简单的问题老手一不注意都中招。

(BTW:有人下载不成功,认为电路肯定没问题,查了半天,最后发现串口线接错了;也见过类似的是电源有问题,处于临界中。)

(298)

网友N:
其实很多芯片都是这样,不经过初始化,复位后的寄存器很乱的。其实只要不影响使用,有点问题才更正常。

也别光怨别人,说不定人家就是你打电话那会心情烦,平时不这样呢。

网友O(点评):
芯片复位如果io状态是乱的会产生很危险的后果!!!!

网友P:
不好使啊

网友Q:
我觉得STC的技术支持不会这么说话,你打的哪个电话?

STC15W204S我也有一些片子,没发现LZ所说的情况。

网友R:
STC内部采用的是及弱上拉(不改变配置的情况下),建议加上拉电阻在测量,我本来也遇到过,我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接了一个超高亮贴片发光二极管,用来指示,然后接一开关,开关开启拉低,LED就不亮,断断开就亮。用2051就没事,用11F01就不行。加上拉就行了

网友S:
感觉STC的片子高校用的挺多吧

网友T:
你应该爆出他的电话

网友U:
换ST,新唐,飞思都行啊。

网友V:
悲哀,我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单片机技术支持都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这些做技术的人的性格。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不过现在我也学乖了。在他们面前还真得装孙子,才能掏到点经验。

网友Q:
我又试了下,估计LZ是下载时,选择了“P1.0上电复位后为低电平”这个选项,怪不得STC的,LZ自己没看清楚。。。。

网友W:
至于硬件发生的问题 想必我们应该有时都会碰到过,出现这种问题诸多方面都会有牵扯的!至于,打电话对方的态度的确太不好了。

网友X:
觉得不爽,可以换st嘛,这么多平台,供你选择,如果让你不舒服,可以另寻其他呀。

网友Y:
建议直接找投诉姚老板,如果还对STC有期望的话

网友Z:
那人可能就是老姚,

我曾经也有相似的经历,

楼主:
确实像33楼的兄弟说的一样,是我没注意这个选项!
谢谢各位兄弟的帮忙。

网友AA:
姚应该请几个前台女员工专门接电话

网友AB:
STC15系列是新出来的芯片,增加了很多新东西,跟它的老芯片还是有些不同的吧,我觉得就算即使老芯片用的很熟了,用新芯片时也要好好看看datasheet,我也是新手,正在学单片机,感觉STC15系列单片机挺好的,功能很强大,LZ用之前可以先用仿真器先仿真下哦,
终于调通了IAP15F2K61S2作仿真器了,分享下经验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214%26typeid%3D214
老手遇到新手模棱两可或低级的问题时确实态度不好,但是咱初学者自己先把要问的问题弄清楚,并且尽量查查资料解决,解决不了再去询问,也许就不至于被鄙视了,呵呵

网友AC:
呵呵,有时遇到问题是挺着急的,现在的芯片增强了不少,有些IO口有第二功能,有些IO默认是AD模拟引脚,上电电平不定,需要配置成数字口,屏蔽AD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Q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我也正在用STC,暂时没有碰到你说的问题。不过STC也太嚣张了吧。

网友AF:
15系列不要用,刚出来,不适合做产品。。

网友AG:
新项目转换我们 现代单片机吧 哈哈

网友AH:
你这样很累的

网友AG:
新项目使用我们现代单片机吧:lol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我也正在用STC,暂时没有碰到你说的问题。不过STC也太嚣张了吧。

不是我的问题:)

网友AI:
其实各种可能性都有。关键是要怎么处理,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些FAE或是销售挺让人接受不了的。我一般会告诉他我会联系第二供应商,然后挂电话。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不是我的问题

:lol

网友P:
真热闹啊,喜欢研究STC芯片的 基友们,有精力可以去易购IC看看啊。。

网友P:
STC可以当板凳来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