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一个困惑

楼主(2013-08-14):
读了几遍模电书,最近看起了晶体管电路设计,感觉这本书讲的挺不错的,把我以前在模电书上没有弄清晰的几个东西都给整清楚了,但是今天又出现了一个疑问。
关于晶体管的vbe电压的问题,首先我们在分析三极管电路时都是默认vbe恒定不变为0.6v(当然有硅管和锗管之分),然而从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可知,若vbe不变则ib不变,所以将导致其他的电流均不变,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又从输入曲线的分析可以看出微小的vbe变化将会带来ib的大幅度变化,所以认为vbe还是会发生变化的,但是我又困惑了,vbe的变化和我们分析电路时电流的变化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么(比如可以通过某个公式计算出vbe的变化和放大倍数的关系或者和电流变化的关系)?
比如我们分析共射级放大电路时,Av=Rc/Re,从公式看不知道vbe的作用(个人认为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来自于vbe的变化,还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A:
交流直流分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直流分开看

我现在就是分析的交流参数啊

网友B:
你自己已经说了:“从输入曲线的分析可以看出微小的vbe变化将会带来ib的大幅度变化”,换言之Vbe变化是很小的。

“比如可以通过某个公式计算出vbe的变化……和电流变化的关系”
有的。
但这本书里没有讲到。估计你“以前”的模拟电路书里面有。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已经说了:“从输入曲线的分析可以看出微小的vbe变化将会带来ib的大幅度变化”,换言之Vbe变化是很小 ...

多谢maychang老师指点,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原理上来说,vbe确实是放大电路工作的主要原因,然和分析电路时我们只需关注vb或ve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指点,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原理上来说,vbe确实是放大电路工作的主要原因,然和分析 ...

说Vbe变化是放大电路工作的主要原因也可以,说Ib变化是放大电路工作的主要原因也可以。
毕竟Vbe变化必带来Ib变化。二者可以说互为因果。

嗯,多谢指导

网友D:
静态工作点设定就是设定ib的大小,换句话就是调整加在基级的电压,你说Vbe的其实是VBE,不变的那部分,进基极的电压可能不一样导致的ib不一样,最后导致了三极管出现的三态,截止,饱和,放大。maychang说的也是对的。

多谢指导

网友E:
直流的Vbe的变化带来了Q点的变化 从而导致放大倍数的变化 这个你看模电书上输入特性曲线就能看出来的哈~

我最近在看晶体管电路设计,感觉好多细节还是没掌握好,中间有些东西还是不明白
呵呵,你好久不上了啊

网友E:
呵呵 最近项目比较忙哈

网友F:
不认同“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可知,若vbe不变则ib不变”这句话。我认为Vbe不变ib仍然可变。ib是否变化取决于外部的电路。
“vbe不变”是有相对性的。相对于较大的电压,比如电源电压,vbe变化很小,认为不变。这样就可以在计算直流偏置电阻的时候带来方便。
打个比方,你从5岁到10岁的身高变化了不少,但是相对于姚明来说,基本可以认为你的身高不变,所以你抬头仰望他的角度是不变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认同“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可知,若vbe不变则ib不变”这句话。我认为Vbe不变ib仍然可变。ib是否变化取决 ...

你这里的vbe不变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微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