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对市售移动电源的疑惑,,求解释!!

楼主(2013-08-14):
大家都见过市面上销售的移动电源,一个5V---USB输入,接入电脑充电,,一个或两个1A或2.1A的输出,给手机充电,    有问题了,,大家都知道,电脑USB一般都是5V,500ma输出的,,这样移动电源直接1A或者2.1A输出这样会不会烧电脑啊?

我看网上的说这样时间久啦,,对电脑南桥芯片有埙坏,,哪位大神冒个泡,解释一下,以解我等之疑惑!!
跪谢

网友A:
移动电源的输入输出不是直通滴。。。。。
电脑USB也拉不出1A来,放心好了

网友B:
给手机充电会也不一直是1a啊

USB的保护比普通的移动电源做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电源的输入输出不是直通滴。。。。。
电脑USB也拉不出1A来,放心好了

不是直通的??求解释,,我看有些移动电源,查到电脑上给移动电源充电,,充电的同时也可以输出给手机和IPAD充电,这怎么解释?

网友C:
你难道不知道 移动电源里面是有电池的吗?
0.5A 或者1A 给电池充电 USB 或者外接充电器 都可以。
放电是电池 升压到5V 电流1-2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

大神,,这图怎么了,,恕我愚钝,没有看到答案,,乞求大神施恩妙解,恩泽四海,

网友E:
电脑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难道不知道 移动电源里面是有电池的吗?
0.5A 或者1A 给电池充电 USB 或者外接充电器 都可以。
放电是电 ...

是啊,,我知道啊,但是还有一点,,USB输入给电池充电,要汇集到电池正负极;    而移动电源放电是从电池正负极3.2V~4.2V,升压到5V的,,这两种方式在电池端有个汇集点,

说不定,给移动电源充电时,再外接个手机,就直接跳过锂电池,直接给手机充了,,而手机那边是5V1A,,的,,这样不久有危险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手机充电会也不一直是1a啊

USB的保护比普通的移动电源做的好多了

对啊,,的确是,,不是一直都是1A的,,但是在恒流充电时为1A啊,,

网友C:
USB 满输出0.5A
升压5V1A 算算效率,升压输入需要电流1.2A
那剩余的0.7A就电池供了。
当然如果你电池一点电都没有,就靠usb那0.5
升压端肯定最大到不了1A的,
况且现在的智能手机充电都是智能型的,电流是渐进的,开始0.2A 充电 隔个2秒 电压不跌 升0.4 再测电压,不跌升0.6 再测电压升0.8A 充电。
当然这个情况不是所有的手机都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知道啊,但是还有一点,,USB输入给电池充电,要汇集到电池正负极;    而移动电源放电是从电 ...

那是不可能的,USB输入和电池的连接点那里,因为有电池,有降压电路,所以USB的5V电压会先降为电池电压,此电压太低,所以又经升压电路连接后面的手机,所以不存在USB接口和手机直连的说法,因为USB的5V电压已经被降压电路和移动电源内部电池拉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知道啊,但是还有一点,,USB输入给电池充电,要汇集到电池正负极;    而移动电源放电是从电 ...

简而言之,就是USB口不可能跳过锂电池直接给手机充,除非移动电源里面降压电路和升压电路全部短路了,但你电源里面的电池就危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的确是,,不是一直都是1A的,,但是在恒流充电时为1A啊,,

那要电池干什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可能的,USB输入和电池的连接点那里,因为有电池,有降压电路,所以USB的5V电压会先降为电池电压, ...

啊,,是这样啊,,唉模电学的不好,,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满输出0.5A
升压5V1A 算算效率,升压输入需要电流1.2A
那剩余的0.7A就电池供了。

谢谢版主的指导,,感觉有学到了不少,,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移动电源里电池一般不都是几个3.7V锂电池并联,锂电池并联以后,在使用过程中,锂电池放电特性肯定不一样,最后肯定两块锂电池的电压也不同,这样的话,移动电源采集的电池电压,是那个电池的电压?

网友C:
电池并联 电压肯定是一样的哦,
只有容量不一致 放电能力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直通的??求解释,,我看有些移动电源,查到电脑上给移动电源充电,,充电的同时也可以输出给手机和 ...

外部输入→充电管理→电池→升压输出。

网友F:
我一直以为这个充电管理和保护的流程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以为这个充电管理和保护的流程很简单

大神,,请你明示,如何进行充电管理?别告诉我说你直接用的充电管理芯片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请你明示,如何进行充电管理?别告诉我说你直接用的充电管理芯片啊,,, ...

别说,充电管理芯片还真用过。
回到最初的问题,有两点,一个是USB的输出,标准的充电电路无一例外,都是有保护。除了个别省钱不要命的奸商。你想输出大电流也不行,会有限流。超过这个电流理论会保护,这时候如何使其小电流也可以充电,通常取决于电池端的充电管理电路。二是USB的反向保护,你的反向高压是进不去的,但这一点可能与你所关注的问题关系不大。会不会损坏电脑,理论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是有损的,大多数电池端都会尽量扩充电流,这会使电脑侧的输出会贴近输出能力的峰值,这自然是不太好的。但从设计者的角度,只要有足够的设计降额,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说,充电管理芯片还真用过。
回到最初的问题,有两点,一个是USB的输出,标准的充电电路无一例外,都是 ...

受教了,,谢谢您大神,,您说的充电管理是怎么回事?还是不太明白,,我把我的移动电源拆了,,按照板子上的芯片,一个个上网查了查,没有你所说的充电管理芯片(但是电池上有保护板),,只是由一个被抹去商标的单片机和几个SOP8风装的MOS管,以及三极管,电阻电容组成,,
难道它是通过软件来实现充电管理的?,,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并联 电压肯定是一样的哦,
只有容量不一致 放电能力不一致

版主大大,,受教了,,谢谢您,,我把我的移动电源拆了,,按照板子上的芯片,一个个上网查了查,没有其他大神所说的充电管理芯片(但是电池上有保护板),,只是由一个被抹去商标的单片机和几个SOP8风装的MOS管,以及三极管,电阻电容组成,,
难道它是通过软件来实现充电管理的?,,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输入→充电管理→电池→升压输出。

版主,,我把我的移动电源拆了,,按照板子上的芯片,一个个上网查了查,没有其他大婶所说的充电管理芯片(但是电池上有保护板),,只是由一个被抹去商标的单片机和几个SOP8风装的MOS管,以及三极管,电阻电容组成,,
难道它是通过软件来实现充电管理的?,,求解释,,

网友C:
单芯片移动电源专用IC的方案 ,内置同步整流升压和大电流充电管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大,,受教了,,谢谢您,,我把我的移动电源拆了,,按照板子上的芯片,一个个上网查了查,没有其 ...

其实充电管理,有MOS管三极管运放就够了。而且我估计那个被抹去商标的也不一定是单片机,反过来说,你要是有了单片机,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么?

网友G:
与南桥链接的是数据线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与南桥链接的是数据线好不

这个真的不知道,,但是确实网上说的,,有可能烧南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充电管理,有MOS管三极管运放就够了。而且我估计那个被抹去商标的也不一定是单片机,反过来说,你要 ...

谢谢,,其实我只是怕给电脑烧坏了,,后来听大婶们说有神么管理芯片,就把自己的拆了,,想看看有没有,,谁知道一个管理芯片都没有,,所以很疑惑他是怎么充电的,,
听您这么说,您很了解这个啊?请不吝赐教,,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芯片移动电源专用IC的方案 ,内置同步整流升压和大电流充电管理

不是啊  ,,版主,,那是一个sop-18的东西,感觉是个单片机,,我查了查板子上其他的芯片,,就只有MOS管了,,没有所谓的专用IC啊,,

网友C:
就是这个SO18 的芯片啊,本质上就是单片机,只不过做成标准品来卖
google 单芯片 移动电源
就找到很多这种的,其实基本都一样的,就那么几家,打不同的丝印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SO18 的芯片啊,本质上就是单片机,只不过做成标准品来卖
google 单芯片 移动电源
就找到很多这 ...

本来单片机自己写程序还有的玩的,现在都直接做成专用IC了,看来电子真是没得意思,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SO18 的芯片啊,本质上就是单片机,只不过做成标准品来卖
google 单芯片 移动电源
就找到很多这 ...

哦,,明白了,,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SO18 的芯片啊,本质上就是单片机,只不过做成标准品来卖
google 单芯片 移动电源
就找到很多这 ...

哦,,学习了,,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来单片机自己写程序还有的玩的,现在都直接做成专用IC了,看来电子真是没得意思,没得玩了。

兄台,此言差矣,,它只是把程序直接烧到里面去了,,直接卖这样的单片机,,

网友I:
最近很少有这种互动贴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很少有这种互动贴了啊~

呵呵,,大家多交流交流,,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