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47

楼主(2013-08-14):
路过上堂《模拟电路》课,且以下帖为例:

https://bbs.21ic.com/icview-599210-1-1.html

早就说过,《模拟电路》就是《电路原理》加有源器件模型所构成的功能电路。功能电路可大可小,一般是个具有一定功能的比较完整的电路形式,此地的Ube倍增电路便是一例。这里的分析采用了交直流分开处理的方法(注意其一阶线性近似)。具体分析在相关书籍中有呈现,不再重复,仅给个结论

T5发射极与集电极间的交流阻抗为

    Z = (R2 R3 + (R2 + R3) rbe) / ((1 + β) R3 + rbe)

忽略rbe,近似为

    Z ≈ R2 / (1 + β)

直流电压分量为

    Uce ≈ Ube (R2 + R3) / R3

楼主:
这里想说明的是,学习《模拟电路》基本得明白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电路分析

二)有源器件模型

三)基本功能电路

在此基础上才可谈其他。

感觉现在的学生《电路分析》基础太差。模拟电路中出现问题,其实根子在电路分析里面。

楼主:
续前:

如果觉得采用gm比较舒服,那就用β = gm rbe代入,得

   Z = (R2 R3 + (R2 + R3) rbe) / ((1 + gm rbe) R3 + rbe)

网友A:
其实结果都是差不多的,无外是静态电流的大小了。

网友B:
对于这个特定的”互补倒相功率放大静态偏置“电路两端的等效交流电阻,我们见到了4个表达式
老抽式:Z ≈ R2 / (1 + β)
老九式:R≈Rbe*(R3+R2)/R2 (注:原文作4*3)
老5式 :ro≈gm*(R3+R2)/R2
咱原式:Rce=rbe*(R2+R3)/R3;【修正式:Rce=(rbe/β)*(R2+R3)/R3】

懂行之人可以看看:1.后3式共同点是什么,2.第一式与其差异在哪儿,3.分析电路应该用哪个

注1. 不虑及β,gm表达之差异
注2. 各式均有补充修正,细节不究

楼主:
《模拟电路》=《电路》+器件模型

《电路》应该都明白,“器件模型”则选一阶模型(通常做法)。

好了,单独分析那个Ube倍增电路的交流阻抗:

剥离直流分量,列出交流分量的节点电压方程组如下

    (Uo - Ub)/R2 + β Ub/rbe - Io = 0
    (Ub - Uo)/R2 + Ub/R3||rbe = 0

其中令BJT发射极为地,集电极电压为Uo,注入电流为Io。消去Ub,求得Uo和Io之比

    Z = Uo/Io = (R2 R3 + (R2 + R3) rbe) / ((1 + β) R3 + rbe)

需注意,rbe和β和直流工作点有关(其中rbe更为敏感)。至于进一步简化(或近似),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B:
Z=Uo/Io= WCb 7N@4D Q%PM'*MDk#M0p,估计错不了——毕竟是玩这个的
错在如何简化至正确表达电路关键点儿的物理意义!
这是楼主与生俱来的缺陷(凡人都有缺陷),咱也数不清(或明或暗)给予指出多少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Z=Uo/Io= WCb 7N@4D Q%PM'*MDk#M0p,估计错不了——毕竟是玩这个的
错在如何简化至正确表达电路关键点儿的 ...

说过了,“自己看着办吧”。

这里的R2、R3、β和rbe有着明确的意义,其数量级也不难判断。

网友B:
同意见仁见智,造就认识万千世界
Z=R2/β,令人误读:正比于上电阻的绝对值
rce=P*(R2+R3)/R2,意义清晰:正比于“倍增比值”

自己看看吧,你懂的

楼主:
给个估算,其实各位自己都可以做。

先给出计算式子(若有异议请明示):

  Z = (R2 R3 + (R2 + R3) rbe) / ((1 + β) R3 + rbe)

变个样子

  Z =  (R2 + (R2/R3 + 1) rbe) / ((1 + β) + rbe/R3)

一般可以认为(1 + β) >> rbe/R3,则有

  Z ≈ (R2 + (R2/R3 + 1) rbe) / ((1 + β)

接下去....

各位自己做吧。

楼主:
此外,再引那段:

三极管的输入(BE)特性一般常用的两种近似,其一是“电压源”(Ube 近似为常数),其二是折线近视(Ube加rbe)。第一种近视就是令rbe=0。

网友B:
令rbe=0,是一种强制践瘾。废话休讲(这里不是算术演导课),快刀斩麻(抓主要矛盾不要扯),直逼主题(互补偏置电路原理)
既然明知该电路称为"Ube倍增“,那么其主导性本质就是”若干Ube串联叠加“
又,Ube具有双重主要特性:直流下作小电压0.7V,交流下作小电阻rbe
所以,N倍增之下则有:Uce=N*0.7V,rce=N*rbe"

注:rbe”=rbe/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