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怎么接收打过来的电话

楼主(2013-08-14):
gsm怎么接收打过来的电话,让单片机去处理事件,我现在会实现打电话,发短信,就是不会接电话让单片机去处理一件事情啊……

网友A:
没研究过GSM,不过我敢肯定是用的中断,查查有没有中断标志寄存器或者引脚什么的,然后让MCU检测就行了。

网友B:
貌似有个ring脚,收到呼叫时有固定波形,可以用单片机检测,然后发相应的指令。

网友C:
如果是GSM模块的话,有电话进来的时候串口会不断的收到RING,用接收中断就好了

网友D:
在MCU与GSM模块通过串行**换数据的过程中,一般串行口可用中断模式实现

网友E:
没有研究过,想研究

网友F:
收到ring,再发接电话的at指令就可能了

网友G:
就是AT指令呗.看看原子的资料基本在学习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H:
SIM300就是AT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