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芯片烧录不能,有的能

楼主(2013-08-14):
有的芯片烧录不能,有的能

网友A:
提示什么?

楼主:
提示是ID错误

楼主:
仿真器里面的烧录工具PGM66

网友B:
应该是OTP库文件没有升级的缘故吧

网友C:
下载个最新的OTP文件,然后升级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嗯,要记住要安装在IDE66的文件夹下面才行

网友E:
往简单想想,接触不良吧?

楼主:
果然。。。结贴了

网友F(2014-03-07):
可以找我烧录。我是烧录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