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哪里出问题了,求教

楼主(2013-08-14):
用的是TI 2407,头文件我加进去了应该不是头文件的问题,或许是头文件里的设置错了可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了?
编译报错 can't open file memory.obj for input

网友A:
这个.看提示的话,应该是似乎缺少一个头文件吧

网友B:
应该是链接的问题,查一下cmd文件的和链接选项。

网友C:
放文件在根目录下

网友C:
看看名称是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