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工作过程出现卡死问题

楼主(2013-08-14):
步进电机在工作过程中会出现卡死问题,编写程序的时候应该怎么解决呢?
步进电机还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那是失步吧,频率低一点就应该是可以了,不妨一试

网友B(2013-09-24):
运行时平稳吗?如果平稳,程序其他地方有bug,或者硬件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