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设计举例限流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3-08-14):
  这个0.3ohm的限流电阻什么用?

http://www.ti.com/lit/an/slva001e/slva001e.pdf

23页部分讲到的

网友A:
我估计跟前级整流桥的I^2T相关

防止电流过大烧毁整流桥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因为后面的电容太大了,上电瞬间,巨大的电流很容易让整流桥发热烧毁

网友C:
保护电解电容,电解电容容量较大,等效阻抗较小,如无限流电阻,瞬间充电电流过大,易使电解电容局部熔穿。

网友D:
减小上电冲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电解电容,电解电容容量较大,等效阻抗较小,如无限流电阻,瞬间充电电流过大,易使电解电容局部熔穿。 ...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