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HC6800开发板输出2MHZ时钟信号问题

楼主(2013-08-14):
我用的普中 HC6800 开发板,想要输出2MHZ的的时钟信号,我用的定时器的方式做,开发板上是12MHZ的晶振,理论能输出 1Mhz 的信号,但是最高只能输出 38KHZ ,来个高手帮我分析下错误在哪里: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F = P1^0;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0;
TH1=(65536-1)/256;
TL1=(65536-1)%256;
EA=1;
ET1=1;
TR1=1;
}

void main()
{
timer1_init();
while(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1)/256;
TL1=(65536-1)%256;
F=~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个

多谢了,还恳请大神快快来指导

网友B:
ALE就是,要不像你说的外边接硬件实现也是可以的

网友B:
ALE/PROG就是30管脚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E/PROG就是30管脚好像。

除了用ALE管脚还能用其他方法吗,开发板上的ALE管脚是没有接线柱的,而且我要同时输出两个2Mhz的时钟信号

网友B:
这个板子现在有个24MHZ的单片机。然后你用汇编去编就好了,汇编延时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现在有个24MHZ的单片机。然后你用汇编去编就好了,汇编延时比较准。 ...

我用了汇编好像输出的信号频率还不及c语言编的,而且相对1MHZ的理论值相差甚远

网友B:
如果这个都达不到那用DSP了,本人也是菜鸟,也不懂DSP,求大神吧。

网友C:
用T2的频率输出功能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T2的频率输出功能来做

我的这个单片机芯片不是只有T0和T1这两个定时/计数器么,T2是什么还真不知道,我是个单片机新手不好意思了,能不能请大神讲解清楚一点

网友C:
有几个定时器看所用芯片的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