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配置PWM刹车?

楼主(2013-08-14):
我的刹车配置如下:
TIM1->CR2 |= 1<<8 | 1<<9 | 1<<10 | 1<<11 | 1<<12 | 1<<13;                //刹车后电平,我是设置的均为高(OISx 和 OISxN位均为1)
TIM1->BDTR |= 1<<12;                //开启刹车功能                       BKE位为1
TIM1->BDTR |= 1<<10;                //空闲下“关闭状态”                 OSSI位为1

在配置完pwm后,开启所有输出(MOE为1)
可以正常输出PWM。

当我软件刹车(软件置moe为0,我不知道这个方式是不是软件刹车,我现在是这样理解的)
PWM口输出均为低电平,和设想的高电平不符。

希望有配置过的朋友,分享下经验,小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请问你知道STM8软件刹车是怎么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知道STM8软件刹车是怎么弄不?

我也不太清除,才问啊。
都没人回

楼主:
没人吗?
顶啊

网友B:
没有整过

楼主:
算了,已经解决了,这论坛人好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算了,已经解决了,这论坛人好少

不是人少,是楼主没用固件库函数写法,直接写寄存器,大家都不想看你代码。今天我也恰好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用的是6step的代码。发现空闲时间(也就是刹车以后的时间,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上下两个通道也是不能按照我的设置进行Set或者Reset。我发现规律好像是刚好和TIM_OCPolarity 和TIM_OCNPolarity相反的。这样可以防止上下桥臂导通,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人少,是楼主没用固件库函数写法,直接写寄存器,大家都不想看你代码。今天我也恰好遇到这个问题了。 ...

问题已经解决。
我看不懂stm32的库函数。
领导说stm32的库函数写的太垃圾,没有用的必要...

网友D(2014-03-17):
我最近也在使用TIM1,就想用软件刹车,不使用硬件刹车。正如楼上所说:软件刹车是不是就是将BDTR的MOE位清0啊?求解!
不过直接写寄存器,对硬件的了解会更深入些。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