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汽车充电技术现实不?感觉挺炫的。

楼主(2013-08-14):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被棒子闪了一下眼。

网友A:
这么大个磁场在哪~~~~   200A的电流阿~~~~~   狗日的得一个站来一路~~~~ 这得多少容量阿

网友B:
我勒个去

网友C:
我觉得还是靠谱,因为公车都是按规定路线走。

网友D:
应该有车到位检测装置的,有车电源才打开,车肚皮下那个磁芯应该有浮动装置,到位了自动靠下,充好了上浮.

网友E:
需要大电流才行,下雨天或积雪有问题了

网友F:
问题不大, 核磁共振检查一次十几分钟,3T的磁场.
国外几十年的研究, 认为低频磁场(相对于RF而言, 几十KHz以下算低频)对多数人无害, 少数人则因为心理恐惧而"有损建康"
心理作用这玩意儿, 很悬妙, 发烧友用不上7N的无氧铜,也会生病的
大功率无线充电, 磁密也就几十到一百多mT, 没法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不大, 核磁共振检查一次十几分钟,3T的磁场.
国外几十年的研究, 认为低频磁场(相对于RF而言, 几十KHz以 ...

蚂蚁哥,电磁炉有害不?手机呢?

网友F:
有害与否, 有参数界定. 一要看场强, 二要看剂量.
场强足够, 瞬间可杀灭; 剂量则是长时间累积, 详细的可查阅相关标准
电磁炉的场强很小, 我用几匝2CM的线圈挂在示波器上, 10mV/div档, 只有很小的波形, 跟小变压器附近差不多
关于手机, 核磁共振的频率几十到几百MHz, 场强比手机高三五个数量级, 时间10-40分钟, 有的人一个月照几次, 屁事都没有. 这个剂量, 比连续打一年手机还要大

网友F:
而且, 剂量不是场强与时间简单相乘. 好比铁锤对人的伤害, 用100公斤重的猜敲你1次, 直接敲死, 而用100克重的锤敲你1000次, 顶多长几个包

楼主:
蚂蚁哥,V5

网友G:
终于有比井盖值钱的东西了 嘿嘿

网友H:
上次车展看了奇瑞出了一个ANT2.0,都是无线塔充电,还出了概念样车;

网友F:
无线塔充电,是扯蛋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