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楼主(2013-08-14):
我想隔离输入和输出,就先单独弄勒一个电压跟随器测试一下,电路按照以前学过的模电书上做的 用的op07。但是我输入5V 输出只有4.6 我以为是元件的问题,换别的也是,后面焊勒一个lm358的 输入5 输出3.8 更奇怪。我用的是双电源供电。(其实单双都试过勒,但结果一样)。求解答。~~

网友A:
因为不是鬼到鬼运放

网友B:
这个怎么隔离的。。。

网友C:
你能说说你的供电电压时多少V吗? 十有**是二楼说的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是鬼到鬼运放

什么叫轨到轨运放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说说你的供电电压时多少V吗? 十有**是二楼说的问题哈

正负5

运放芯片改为轨到轨型,只能减少跟随误差。关键还是提高电源电压。
两个解决方案:1. 提高电源电压,提为正负6V即可;2. 或者运放芯片改为轨到轨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隔离的。。。

电压跟随器不是输入电阻大,输出电阻小嘛。。所以可以 减少 负载对输出的影响。所谓的隔离作用。。额,我是这么理解的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轨到轨运放 ?

既然楼主知道这几个字,应该知道它是个神马东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楼主知道这几个字,应该知道它是个神马东东了吧

诶,,只是看到过这个词。。具体的,,,不太懂。还看到有说加下拉电阻的,什么。。,,,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诶,,只是看到过这个词。。具体的,,,不太懂。还看到有说加下拉电阻的,什么。。,,,东西,,? ...

英文名 Rail-to-Rail
中文直译:轨到轨;中文意译:满摆幅(可以为输出,也可以为输入)
很多运放的输入不允许达到电源或地,输出达不到电源或地。
如果是rail to rail输入输出,就可以。(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达到,有一点略微的差别)

网友:
不管是不是轨到轨的,输出不肯能达到芯片电源电压,总会差那么一点,轨到轨的只是输出靠近电源多一些。

网友E:
电源太低了,运放输出不会高于电源的

网友F:
换成轨对轨运放试试,或者还是原来的OP07或者LM358,但是把供电加到12V试试。

网友C:
原因已经很明确了哈,楼主按照楼上的兄弟说的方法做就成了~

网友G:
学到了!谢谢21论坛!

网友H:
11#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I:
用轨对轨的吧,一般的通用运放是不行的。

网友J:
把输入衰减一下必究可以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换成轨对轨运放试试,或者还是原来的OP07或者LM358,但是把供电加到12V试试。 ...

同意

网友L:
楼主可以查看一下芯片手册中的轨值

网友M:
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以查看一下芯片手册中的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文名 Rail-to-Rail
中文直译:轨到轨;中文意译:满摆幅(可以为输出,也可以为输入)
很多运放的输入不 ...

袄,好的!~谢谢

网友N:
没有那本书从理论上说输出可以达到或者超过电源的。
书上的理论分析,电源电压大都不标注的。默认当然是认为输出在芯片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成轨对轨运放试试,或者还是原来的OP07或者LM358,但是把供电加到12V试试。 ...

额。加到12 勒。用的op07 输入1.85 一个输出5.64 换另一个输出6.8 囧。。。。。

网友O:
引用 楼主:
正负5

那肯定不能到5v啊...
n你选个+-15V供电的运放试试

网友P:
输出电压肯定小于供电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肯定不能到5v啊...
n你选个+-15V供电的运放试试

试勒,还是不好使,输入1.85  op07一个输出5.64 另一个输出6.8

网友F:
检查一下管脚有没有接错,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端是不是震荡了,再不行换另外一片相同型号的运放再试试。

网友Q:
即使是rail-to-rail output OPA,離電源邊界還是會窄幾十mV到1~2百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