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 I2C遇到点问题

楼主(2013-08-14):
GD32F103C8芯片,通过I2C1连接24LC32 EEROM。读写时发现单片机发完EEROM地址后,时钟线SCL变为低电平,通信锁死。

网友A:
楼主试试用把这个函数替换掉:I2C_Standby_24C
代码见附件

770 Bytes, 下载次数: 69

I2C判忙

有效果,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试用把这个函数替换掉:I2C_Standby_24C
代码见附件

多谢,GD的I2C代码是不是和ST的不兼容,我的代码是STM32的,直接搬到GD芯片,I2C这部分用不了。看样还得看看GD手册才行,偷不了懒了

网友B:
//       I2C_ITConfig(I2C1,I2C_IT_EVT,ENABLE);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timeout=0;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while(0==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ADDR))

//       while( 0==((I2C1->SR1)&0x0002) )

{

           if(timeout++>=I2C_TIMEOUT)

           {

//                          timeout = 0;     // error

                    return 0;

           }

}

I2C1->SR1;

I2C1->SR2;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红色字体中间加入如上代码

网友C:
一直使用模拟的iic

网友C:
个人感觉片子上的iic不是特别灵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