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m的问题

楼主(2013-08-14):
选定芯片的最大输出电压是15V,用软件仿真按计算是能出上百伏的电压,可是这早超过了他的最大输出电压,软件自己不报错误么?还是在哪能设置一下,求告知。。
新人第一帖。。。

楼主:
难道我的第一次帖子还要自己来挽。。。

网友A:
把图贴出来试试

楼主:
随便仿真一下,想知道这个软件为什么不自己报告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贴出来试试

贴了。麻烦帮看下,输出15V到头了,仿真结果怎么还出那么高。

楼主:
这个结帖在哪结。。。我才发这一个主题还是0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结帖在哪结。。。我才发这一个主题还是0啊

新手园地有个结贴的详细教程,你可以看看

网友C:
你把供电的换成VCC和VEE试试,我没试过你那样供电的,所以没出现你的问题。

网友D:
很正常 软件不一定就能推断逻辑错误,在multism中 运放被认为是理想的运放了,并不是实际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园地有个结贴的详细教程,你可以看看

总算搞定了

网友E:
multisim可没有报错功能,模拟电子仿真大概80%数据是正确的,像你这种首先检查线路连接问题,(工具栏上面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