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一路PWM

楼主(2013-08-14):
我想用2051驱动无刷电机,单相的,只要输出一路PWM即可,周期2.6MS,占空比可调。

网友A:
你是要程序吗?

楼主:
通过电位器接到AD口,读取AD转换值从而控制PWM的占空比。请教高手这程序该怎么写,哪里有例程?

网友B:
用一个定时中断做比较输出(PWM),加一个AD中断(读取AD值并赋值给比较寄存器)就行了。

楼主:
哦,知道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多谢大家,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