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 WIN7系统中 altium designer summer09 原理图文件类型不识别

楼主(2013-08-14):
有哪位大神知道:关于在32位 WIN7系统中 altium designer summer09 原理图文件类型不识别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知道的请不吝赐教,谢谢!下面是贴图

网友A:
先打开软件,再用打开的方式打开原理图文件。

网友B:
软件出错了,你的软件该重新装了

网友C:
直接装AD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