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稳压管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3-08-14):
我现在要做一个电源输出好多种电压,现在选芯片出现了点问题,在输出点呀一定的情况下,我想选输出电流大的,因为这样带载能力就强,但是我想问问稳压芯片的功耗与他的最大输出电流的关系。我比如LM338K  LM350K都是可调稳压芯片,前者5A,后者3A我们3A应该够了,我应该怎么选。

网友A:
稳压芯片的功耗与他的最大输出电流没有关系。
实际功耗等于实际压降乘以实际输出电流。

“我应该怎么选”
记住:留出余量。

网友B:
留出余量,  还有保证外面能提供足够的散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