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erilog-HDL仿真软件ModelSim 的基本操作

楼主(2013-08-15):
第 4 讲 Verilog-HDL仿真软件的基本操作

4.1 建立新的工程文件
4.2 一个最简单的仿真实例
  在本讲以Xilinx WebPACK 4.1 ModelSim XE Starter为例,说明仿真软件的基本操作。
4.1 建立新的工程文件
  启动Xilinx WebPACK 4.1 ModelSim XE Starter后,选中【File】菜单中的【New】菜单项,然后选择【Project】选项。如图1所示。

图1 建立一个新的工程文件

楼主:
单击后,在弹出的对话框内适当填写工程文件名,如图2所示。单击【OK】后,一个新的工程文件就建立了。

图2 工程文件名称及位置的填写
4.2 一个最简单的仿真实例[To top]
  下面,用一个"与"运算的仿真应用例子来说明ModelSim XE仿真软件的操作过程。通过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基本掌握该软件的使用方法。
  编辑如下两个文件
  /* exp1-1.v */
  module AND2 ( A, B, OUT );
  input A, B;
  output OUT;
    and U1 ( OUT, A, B );
  endmodule
/* fig1-9.tst */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AND2_TEST;
  reg A, B;
  wire OUT;
  AND2 AND2 (A, B, OUT);
  initial begin
  A = 0; B = 0;
  #100 A = 1;
  #100 A = 0; B = 1;
  #100 A = 1;
  #200 $finish;
  end
  endmodule

楼主:
第一个是与门逻辑的Verilog-HDL描述,第二个是相应的顶层模块(测试程序),将这两个文件拷贝到test的目录下,如图3所示。

      图3 工作目录下的文件

楼主:
然后,在【Project】选项中单击鼠标右键,就弹出图4所示的快捷菜单。选中【All file to Project...】菜单项并单击,就出现图5所示的画面。

         图4 添加文件的快捷菜单

楼主:
在图5所示的【Add file to Project】对画框中,通过【Browse...】浏览路径,然后在【File Name】中填写将要添加的文件的名称。

           图5 【Add file to Project】对画框

楼主:
单击【Browse...】,出现图6所示的对话框。用于选择将要增加到工程中的文件。
             图6 选择将要增加的文件

楼主:
如图6所示,将文件类型选中【All Files(*.*)】选项,并选择好文件。然后,单击【打开】,就可将"*.v"文件和"*.tst"文件加载到工程文件中了。如图7所示。

        图7 添加文件后的【Add file to Project】对画框

楼主:
单击【OK】,就可以看到在【Project】选项卡中,出现"*.v"和"*.tst"文件了。如图8所示。

           图8 添加文件的画面

楼主:
然后,仍然在【Project】选项卡区域中单击鼠标右键,就会出现进行编译的快捷菜单。如图9所示 。

            图9 进行编译的快捷菜单

楼主:
选中【Compile All】菜单项并单击,就会编译刚才加载的文件。单击【Library】选项卡,出现被编译后的模块,如图10所示。

            图10 被编译的模块

楼主:
双击该模块,就会出现【sim】选项卡。如图11所示。

          图11 【sim】选项卡

楼主:
选择【Design】菜单中的【Compile】菜单项,再次编译。如图12所示。这次编译不同于前一次的编译。第一次是将"*.v"文件及 "*.tst"文件全部进行编译,产生编译程序。而这次编译主要是为下一步装载测试程序而准备的。所以,这次可以只选择要测试的程序进行编译。

           图12 再次编译

楼主:
如图13所示,选择测试程序文件。并把"文件类型"选中【All Files(*.*)】选项。然后,顺序单击【Compile】和【Done】。出现图14所示画面。

          图13 选择被编译的文件

楼主:
          图14 编译后的画面

楼主:
选择【Design】菜单中的【Load Design...】菜单项 ,装载测试程序文件。如图15所示。

          图15 选择装载测试程序

楼主:
出现图2.41所示的装载测试程序的对话框。选中【Design】选项卡中的测试程序文件,单击"load"就完成了装载。

           图16 装载测试程序对话框

楼主:
下面,就可以运行程序,并观察结果了。
  如图17所示,选中【View】菜单中的【All】菜单项。

          图17 选择所有测试环境

楼主:
可以看到"*.v"文件、数据流和波形显示框等画面。如图18所示。

图18 一个综合的仿真画面

楼主:
 如图19所示,选中【signals】中的所有信号。用鼠标拖动到右面画面【wave default】中,如图20所示。

               图19 选中所有信号

楼主:
               图20 将信号拖至波形显示框

楼主:
然后,选中【Run】菜单中的【Run-All】菜单项并单击。如图21所示。

             图21 运行程序

楼主:
随后,会出现图22的对话框。单击【否】后,就会出现图23画面中的波形。

     图22 选择对话框

楼主:
          图23 一个二"与"门的仿真结果

网友A:
顶楼主,半夜还这么无私奉献

网友B:
很实用,若能将这些整理成ppt更好

网友C:
来得太是时候了,今晚刚好需要,谢谢啦!

网友D:
很少有人在论坛里做这样的教程  对新手肯定有用  支持楼主

网友E:
感谢小梅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随后,会出现图22的对话框。单击【否】后,就会出现图23画面中的波形。

深夜还在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