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们,关于国巨取消贴片电阻丝印你怎么看

楼主(2013-08-15):
电工们,关于国巨取消贴片电阻丝印你怎么看?

网友A:
很正常呀,0402以下的本来就没有丝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呀,0402以下的本来就没有丝印的。

这样一来将会让电子产品制造行业的制造检验过程带来很大的冲击。取消丝印,AOI则无法判定元件对错,PCBA的电测试也无法进行100%的检验。不过随着电子行业的发展,元器件会越来越小,表面丝印取消也是发展的趋势。

网友B:
应该有新颖可实现的替代方法吧!否则如何辨别。

网友C:
无所谓啊,你见过0402 0201 有丝印吗?

网友A:
贴片机把器件贴错位置的概率很低。
想办法进行电性能测试,不要依靠检查丝印。

网友D:
好事, 做ICT的发达了.
干嘛电阻非得有丝印? 电容没丝印不一样的用?

网友A:
贴片陶瓷电容不好丝印,贴片钽电容就可以丝印。
都是低成本惹的祸。
个人焊接,有丝印比较好,批量生产,没有关系呀。

网友E:
这个真心不好

网友F:
这个无所谓吧

网友G:
还好了。 0402用习惯了。 都没看到丝印

网友H:
调试焊接保存都很麻烦.批量就问题不大.

网友I:
有丝印方便啊!

网友J:
不仅仅是0402的吧,0603-1206也没了,确实挺不 方便的,尤其是样品阶段

网友K:
影响不大

网友L:
连PCB板子都没有丝印的路过。

网友M:
一切都是习惯问题,所谓的意见只是和习惯冲突的问题。

网友N:
小批量的电工悲催了

网友O:
电容相差数量级的看颜色一般能区分出来,电阻也刻参考,进行类似的借鉴

网友P:
调试麻烦点,量产无所谓了。

网友Q:
害了做维修的苦工。

网友R:
对硬件工程师来说就苦逼了,还要一个一个量

网友S:
这是向最终用户转嫁成本,用户在维修方面的成本上升了,设备坏了只好找有图纸的原厂修理。

网友T:
坏了换新,资本主义社会的都这样的

网友U:
见过,0805,0603的电阻是没有丝印的国巨!它还说,为了减少环境的污染!

网友V(2023-03-10):
用激光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