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制作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8-15):
本人是开关电源的初学者,想自己做个开关电源玩玩,因为没有做过,所以没啥经验,想安装书中的原理图自己搭个电路玩玩,但是变压器自己不怎么会弄,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还有一点,我没有示波器,是不是设计开关电源一定要用到示波器呢? 没有示波器可以设计开关电源么?

网友A:
买磁芯骨架漆包线自己绕
要不以公司的名义,说有大单,忽悠一下淘宝打样也成。。。

网友B:
找个现成的开关电源拆了变压器自己绕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现成的开关电源拆了变压器自己绕着玩

但是我不知道现成的开关电源原理是怎样的  变压器怎么设计?要绕多少圈?

网友A(点评):
那还是先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磁芯骨架漆包线自己绕
要不以公司的名义,说有大单,忽悠一下淘宝打样也成。。。 ...

我没有绕线机,是否可以直接用手绕呢

网友B:
开关变压器初级都只有几十匝,完全可以手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磁芯骨架漆包线自己绕
要不以公司的名义,说有大单,忽悠一下淘宝打样也成。。。 ...

我没有示波器可以做开关电源么? 是不是要看PWM波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示波器可以做开关电源么? 是不是要看PWM波形的

可以做啊,花150块钱买个万用表也可以测频率啊,我正打算花三百多块钱买个二手的示波器,万用表只能测频率,没法看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示波器可以做开关电源么? 是不是要看PWM波形的

反正我是木有不用示波器做过开关电源,

网友D:
吸收、耐压等等需要示波器看看设计的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收、耐压等等需要示波器看看设计的是否合理??

没示波器也能做个像样的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示波器也能做个像样的出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示波器也能做个像样的出来吧?

能,有示波器更能

网友E:
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F:
建议多买两本书看看吧

网友G:
放手去做!…背后还有这帮“家伙们”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