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方式的一主多从的通信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3-08-15):
我想用一个USART接多个485接口,就是根据从机设备的地址不同采用分时复用的方式来实现一个单片机与多个设备之间一主多从的通信方式。这里的话,是必须得用同步串行方式么?异步串行方式可以么?开始画板子的时候没注意这个问题,直接把这个485接口接到了UART上,是不一定得USART才行啊?谢谢各位啦

网友A:
485是支持一对多接的
还有,对于stm32来说,uart和usart应该是同一个硬件接口吧,你是怎么接的,MAX3485与stm32之间应该有4根线(最少3根),如果都你连了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只连了2根,肯定不对,毕竟是半双工。
另外吐个槽,这不叫时分复用。
再吐个槽,请把上次的帖子结了吧。

网友B:
485芯片接UART和USART都是可以的,一个UART只能接一个485接口芯片,485总线支持多机通信

网友C:
485是标准的一主多从异步模式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是支持一对多接的
还有,对于stm32来说,uart和usart应该是同一个硬件接口吧,你是怎么接的,MAX3485与s ...

STM32的一共5个串口,前1,2,3是USART同步/异步收发器,4,5是UART异步收发器。我接的是UART4,之前没接触过这种一带多的,这两天看书说异步串行方式传输效率比较低,同步方式支持多节点,传输效率比较高。就担心我是不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芯片接UART和USART都是可以的,一个UART只能接一个485接口芯片,485总线支持多机通信 ...

soga,我这两天已经搞清楚了,是可以的。是只接一个485芯片,只是一个485芯片同时接多个485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是标准的一主多从异步模式来的!

:victory:对这块不了解啊,谢谢啦

网友B:
对,楼主仔细分析一下485通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