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版主指点。

楼主:
用了一段MDK后,回头来用MPLAB,各方面不适应,有的问题可以克服,有的实在忍无可忍,比如:KEIL中可以指定编译中产生的文件存放位置 有两个选项 select folder for objects 和 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s,这样做的好处是工程结构清晰易维护,求版主指导一下,在我们的MPLAB中怎么实现这种特性,我想建立一个文件夹 Output 专门用来存放临时文件

网友A(2013-08-15):
1、MPLAB默认是放在项目文件下的,源代码等可以单独指定一个文件夹,我的编译过程文件都是直接在项目文件夹中,我也根本不看这些文件,而且实际中也确实不需要去看这些文件。
2、MPLAB X也许能完全满足你的这些要求,你可以下载下来试试。
3、呵呵,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也要用过KEIL、IAR等IDE文件,也没啥特别感觉,感觉都无所谓,基本看到那些文件后缀就知道这个文件干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PLAB默认是放在项目文件下的,源代码等可以单独指定一个文件夹,我的编译过程文件都是直接在项目文件夹 ...

可能我有强迫症。。。。

网友B:
有output dictionary可以设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output dictionary可以设定啊

你这是哪个版本啊,我的是V8.8的,里面好像没有这个界面啊,我用的编译器是PICC18 第三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哪个版本啊,我的是V8.8的,里面好像没有这个界面啊,我用的编译器是PICC18 第三方的 ...

呵呵,没用过,但是我觉的也应该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