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救大家,stm8电容触摸库中reference(参考值)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3-08-15):
香版主,你知道stm8官方的电容触摸库,对于RC充放电测量,如果要用ECS,那他的reference参考值是怎么来的?因为elta=采集值—参考值,所以看的不是很清楚,求点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先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先顶一个  ...

谢谢,再顶一下

网友B:
不是很清楚内里的算法,不过应该是上电时采集的初始值应该是参考值了,然后随环境变化,采集的值也会缓慢变化,参考值按一定算法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清楚内里的算法,不过应该是上电时采集的初始值应该是参考值了,然后随环境变化,采集的值也会缓慢变 ...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初步这么认为,但是还真实没在程序中找到,想求个清晰的解释,@香水域版主大神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