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34063芯片产生负电压,用久了为什么老是发烫

楼主(2013-08-15):
如图所示,我测量了最大输出电流为20mA左右,而我这个电路是按照芯片手册上搭建的,只是C16电容和他们不一样。C16我也换过,用102,222都不行,只要工作久了就会发烫。而同时还有一个产生正12V的34063芯片,工作一直都很正常。
有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下,怎么弄可以让34063不发烫?

网友A:
二极管用的4007?电感式什么样的电感?

楼主:
是4007的,电感。我有个正电源的都不会发烫,负电源这个工作久了才会发烫

网友B:
我想问,你为啥要用4007呢?你选型是怎么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你为啥要用4007呢?你选型是怎么选的?

二极管应该只是一个转换效率问题吧,就是放电放慢,应该不会影响芯片发热吧。而且我正电源也是用4007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用的4007?电感式什么样的电感?

是4007的,电感

。我有个正电源的都不会发烫,负电源这个工作久了才会发烫

网友C:
D6换快管,电感也加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D6换快管,电感也加大点

换成FR107和1mH电感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成FR107和1mH电感了,还是不行。。

8脚加一个100欧的电阻连到Vcc,不要直接接到Vcc~~~

网友E:
这个电路发热, 基本没有什么好办法, 用外接 PNP 的办法, 可以降低一些发热, 稍微提高些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8脚加一个100欧的电阻连到Vcc,不要直接接到Vcc~~~

工作久了还是会发热。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基本都是按官方资料上的图的器件来弄的,为什么会发热,电流我也一直测了,都是20mA。。。这样怎么解决啊,都搞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发热, 基本没有什么好办法, 用外接 PNP 的办法, 可以降低一些发热, 稍微提高些效率 ...

主要我这个功率不大,才20mA。我把输出电压调到7V就不会发热了。。不过7V不够我电路使用,我电路是要输出10V交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作久了还是会发热。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基本都是按官方资料上的图的器件来弄的,为什么会发热,电流我也 ...

调整一下振荡电容,把频率提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一下振荡电容,把频率提上去。

电容也换过好几种了。都会发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也换过好几种了。都会发热

你是换C106还是输出的滤波电容?输出电流不大,建议换成22uf的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换C106还是输出的滤波电容?输出电流不大,建议换成22uf的电容就可以了。 ...

就是换c16电容

网友:
二极管是弄反了吧?

网友:
他应该是开关元件吧,二极管应该起到续流作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应该只是一个转换效率问题吧,就是放电放慢,应该不会影响芯片发热吧。而且我正电源也是用4007都正 ...

转换效率谮么不会影响信片发热?
假设你这个电路的转换效率只有20%的话,那即使输出只有20mA,功耗也有将近1W,芯片占1/3的话就有三百多mW,芯片温升就有40~50多度,芯片能不发烫吗?

网友A:
这里的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以开关频率工作在开合关闭的状态下,所以要选快恢复的管。
电感用封闭的防止漏磁干扰。楼主的电路结构没问题,试试把定时电容加大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换效率谮么不会影响信片发热?
假设你这个电路的转换效率只有20%的话,那即使输出只有20mA,功耗也有将 ...

我也换过快恢复管FR107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换过快恢复管FR107了,还是一样的。

正常,FR107本就不是适合这里用的管子,这里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测试转换效率,计算一下功耗有多少。

网友G:
定时电容—103、貌视频率低!其电感只有90Uh 。增加到1MH 看看!…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E:
您好,发烫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您电路中的电感、3脚处的电容以及二极管有问题,对于反相DC/DC电路来说,您可以从电路图看出,电感是连接在开关管输出与地之间的,如果此时DC/DC的开关频率很低或者电感的磁芯饱和,那么这个电感就会使输出短路,从而导致芯片发热。另外DC/DC电路中的开关频率很高,1N4007是工频整流二极管,开关频率很低,不能够满足要求。

    所以您这个电路的解决办法就是,就是把您电路中3脚处的电容换成推荐的1500pF,然后使用稍大功率的电感,比如1A或者以上的,也就是较大磁芯的电感,保证在这种驱动功率下不会出现饱和,另外,二极管需要换成开关速度较高的肖特基二极管,例如1N5817等等。

网友H:
R12换小点,二极管换1N5818试试!

网友I:
该方案转换效率太低,你可以换种效率高的,有的方案产生负压效率可以达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