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金升阳推出两隔离产品,它的特点在哪里

楼主(2013-08-15):
听说金升阳下半年推出的两隔离产品体积小了很多,不知道除了体积小了,还有哪些方面做了改动呢?

网友:
EMI设计的更合理了吧

网友:
金升阳的产品升级换代真快的。

网友A:
这个得等到产品出来测试之后才知道的。

网友B:
两隔离产品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网友C:
金升阳推出的两隔离产品是输出工业小信号隔离变松的产品,主要是实现工业小信号(电压、电流信号)的隔离输出。相对于金升阳的四隔离产品,其体积更小,价格更低。其特点如下:
*两端隔离(信号输入侧与输出侧隔离)
*高精度等级(0.1% F.S.)
*高线性度(0.1% F.S.)
*高隔离电压(2KVAC/60s)
* 低纹波噪声:≤30mVpp (20MHz

网友D:
体积小,应该在元器件上面做了优化吧,要不怎么能差不多小一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