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短路保护常用方案是什么,是否短路保护能力越强越好?

楼主(2013-08-15):
技术新人求帮助:短路保护有多种方案可实现,实际应用中接触最多的是哪一种?具体怎么实现的?模块电源的短路保护对整机有什么影响,是否短路保护能力越强越好?

网友A:
可以咨询物理老师

网友B:
不是的   有的时候  如果出现输入端供电不稳  那就不能出现保护的作用

网友:
接个保险丝么

网友:
保护能力越强,电流就越小了的。

网友C:
物极必反,这个应该不是的。

网友D:
         目前常见的电源短路保护方式有打嗝式与横流式两种,打嗝式保护的表现形式也是当输出两端出现短路情况时,输入功率出现跳变,瞬时输入功率可能相对比较大,但平均功率很小,不会因为输入大电流而烧毁电源,这种保护方式主要是通过电源控制芯片本身的保护功能实现的。另外一种短路保护方式我把它理解为横流式保护,表现形式为输出端短路时,输入功率维持在一个恒定点,保证短路电流不超过电源内部器件的要求。
    在目前的常见开关电源中,采用PWM方案设计的电源一般都是打嗝式保护,而PFM方案的一般都是控制短路功耗在可控范围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前常见的电源短路保护方式有打嗝式与横流式两种,打嗝式保护的表现形式也是当输出两端出现短路 ...

还是板子比较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