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teck 5100usb仿真器在ccs4使用问题?

楼主(2013-08-15):
Iceteck 5100usb仿真器在ccs4使用问题:
在仿真调试前,就是在连接芯片的过程,软件就会关闭崩溃了。

但是有时候也能连接上一次,这只是偶尔能连接,请问这是怎个问题?

网友A:
从你的情况来看  仿真器驱动等都没什么问题
以为个人经验来看    第一就是你的电脑系统不知好不好   **版的稳定性就是不好
我曾经在**版的XP上使用CCS3.3时候  总出现CCS死了的情况  导致程序丢失
后面发现在正版win7上就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第二就是仿真器稳定性的问题   不知你买到的510多少钱   你可以拿别人的仿真器试试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仿真器稳定性不好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系统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B:
Iceteck 5100usb 初步是为ccs3.3设计的,对于ccs4 可能兼容性不是特别好。

网友B:
你可以换成ccs3.3版本试试的。

网友C:
楼主的描述不是特别的清晰的。

网友C:
需要说明安装环境是什么的?编译环境版本的。

网友C:
使用处理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特征的

楼主(2013-09-25):
引用 网友C:
需要说明安装环境是什么的?编译环境版本的。

5.2的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处理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特征的

软件崩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崩溃的。

不太清楚的。

网友C:
使用xp的系统,可能不兼容仿真器的。

网友C:
如果用win7 最好是买高级仿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win7 最好是买高级仿真器的。

谢谢的。

网友A:
仿真器的性能会减少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的性能会减少很多问题

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连接不上  或者在仿真的时候出现软件死等一系列问题
性能好一点的仿真器就会减少这些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