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开关电源 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3-08-15):
我想做一个8-12V输入,典型输入10V,输出6V2A的降压型开关电源,这是我的主电路,PWM为100Khz,控制电路用tl494,
在测试时图中IRF540G级加入PWM波,峰值10V,电流1A作用是MOS管发热严重,而且烧毁了2个,考虑到是因为驱动不行,加入了TPS2812驱动,
上升时间18ns左右,还是很烫,我是觉得我那个MOS管接的有问题,没有续流这些的考虑,那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

这个是我最先焊接的驱动,输出过冲很大,有很大尖峰,
这个是数据手册上的测试电路,我按这个焊了,基本没波形了,去掉前面的50oum电阻就行了,但是尖峰还是有点大,最后用的是去掉电阻的电路。

网友A:
这电路用N沟道MOSFET得使用自举电路

网友B:
对, 要考虑自举电路, 楼主可以把 MOS 的驱动电路的图传上来吗, 可以告诉你怎么改

网友C:
楼主是没有看过N-MOS管特性吗?Vgs要多少V不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没有看过N-MOS管特性吗?Vgs要多少V不知道么?

2-4V,那个PWM波5V就可以,只是TPS2812出来就1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要考虑自举电路, 楼主可以把 MOS 的驱动电路的图传上来吗, 可以告诉你怎么改 ...

传上去了,你看看怎么改

网友B:
VCC 4.7uF 应该可以了,
如果输出占空比不是很高的话,
简单地, 在电源脚与 vcc 之间串入一个超快恢复的二极管. 我再看一下 2811 的手册

手册有个参数, Supply voltage, VCC −0.3 V to 15 V. 看样子这样连接还是有问题.
另外这个芯片的输入电平也跟 VCC 有关. 看来前面加晶体管或光藕驱动, 要浮地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2-4V,那个PWM波5V就可以,只是TPS2812出来就10V了

2-4V是VGS的电压,不是VG的电压
你的驱动电路没办法保证VGS电压>4V,也就是说没办法让MOS管饱和导通,MOS管目前是处于放大状态,所以很烫。
NMOS要用高端的驱动器或加自举电路。
尖峰大可以在G极串电阻减小。

网友E:
搞不定自举就不要折腾了,换PM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V是VGS的电压,不是VG的电压
你的驱动电路没办法保证VGS电压>4V,也就是说没办法让MOS管饱和导通 ...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查了一下自举电路,

这个电路中Ho和Vb没有联系怎么升压?

我自己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用N沟道MOSFET得使用自举电路

谢谢,我才刚了解这个词,有没有好点的例子推荐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V,那个PWM波5V就可以,只是TPS2812出来就10V了

是Vgs,我想问,你电路上Vs为多少V,Vg为多少V,Vgs为多少V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查了一下自举电路,

这个电路中Ho和Vb没有联系怎么升压?

搜一下IR21XX比如IR2110,IR2104等看下内部框图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不定自举就不要折腾了,换PMOS吧

这会只有nmosIRF540和640了,Pmos直接可以输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会只有nmosIRF540和640了,Pmos直接可以输入?

高边驱动,PMOS比较简单
只有NMOS,可以浮地驱动,可以自举驱动,可以变压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一下IR21XX比如IR2110,IR2104等看下内部框图就知道了

嗯,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Vgs,我想问,你电路上Vs为多少V,Vg为多少V,Vgs为多少V呢?

Vs=Vo=6V,Vg=10V,我用10Vpwm波,Vgs=4V这样可以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V是VGS的电压,不是VG的电压
你的驱动电路没办法保证VGS电压>4V,也就是说没办法让MOS管饱和导通 ...

你说的是对的,我刚才测了一下,我的Vgs只有0.5V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看到了

有木有简单一点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Vgs,我想问,你电路上Vs为多少V,Vg为多少V,Vgs为多少V呢?

我说错了,导通的时候,VG几乎等于Vs,这种方式看样子不行,要找一种可以增大VGS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V是VGS的电压,不是VG的电压
你的驱动电路没办法保证VGS电压>4V,也就是说没办法让MOS管饱和导通 ...

有木有一种简单点的方法解决此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木有一种简单点的方法解决此问题?

简单的办法是低边驱动,即mos与地连,浮地输出,能否接受?led驱动经常这么干。。。

楼主:
本帖结论:
NMOS管很烫原因是工作的放大区而不是开关区,工作在开关区的条件为Vgs>4V,而不是Vg>4V。
解决办法:
1:加自举电路,(1)可以用专门的驱动芯片IR2110等,(2).用三级管搭建。由于前一种缺芯片,后一种因为本人对三极管不常用,还需学习。
2:换成Pmos,Pmos容易驱动一些,最好是Pmos和Nmos联合用。也可以是P型复合管和N型复合管。
3:改成接地型连接,本电路buck拓扑不能用。

还有浮地驱动,变压器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木有一种简单点的方法解决此问题?

加个自举电路本来就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自举电路本来就很简单

好吧,我试试

网友F:
简单快捷…换P道!…

网友G:
学习了,刚买了这个想试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刚买了这个想试一下呢

共同进步,我也再试,先做好了就说经验哈

楼主:
今天817我用下图测量开关MOS管,本以为Gs电压通过门槛电压4V后,输出应该为VD-1.2=VS,可是实际不是这样,输入9V出来只有5V,输入5V输出也接近5V,输入12输出6V,如果真是这样,我那电源发热也太正常了,正在找原因,那位大神知道怎么用的告诉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817我用下图测量开关MOS管,本以为Gs电压通过门槛电压4V后,输出应该为VD-1.2=VS,可是实际不是这样, ...

都说过了得需要用PMOS的。你这个Vgs显然不是  门槛电压哦。

网友I:
你用PMOS的驱动方法驱动NMOS,显然不行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用PMOS的驱动方法驱动NMOS,显然不行啊

新手,刚开始玩MOS管,就是这样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用PMOS的驱动方法驱动NMOS,显然不行啊

我这是Pmos驱动方法吗?那Nmos驱动方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说过了得需要用PMOS的。你这个Vgs显然不是  门槛电压哦。

为什么非要PMOS,我NMOS测试如上图,相当于高边驱动,
测试条件如下D为输入直流电压,G为PWM,S示波器测试端
1:D=5V,G=10V100khz,S=5V100KhzPWM。
   D=5V。G=0V         S=1.2~2.2之间波动
2:D=15V,G=27.2V100Khz,S=15V,100KhzPWM
   D=15,G=0;          S=2~3.8之间波动
这说明我开关开的状态时对的,而关的状态工作在放大区,所以发热严重,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非要PMOS,我NMOS测试如上图,相当于高边驱动,
测试条件如下D为输入直流电压,G为PWM,S示波器测 ...

你的发热严重是在关断的情况下发热严重的,你把G=0,但是D和S相差10多V,那么损耗就在Rds上面了,肯定会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发热严重是在关断的情况下发热严重的,你把G=0,但是D和S相差10多V,那么损耗就在Rds上面了,肯定会热 ...

不对吧,关断时VDS=10V,但是不通过电流,I=0,怎么会产生热, 但是如果没有完全关断,像上面那样工作在放大区,是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学,你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啊,Vgs是指G和S的相对电压,并不是对地电压。

我分别测出G对地和S对地的电压,就可以知道VGS电压,还有我直接可以用示波器测两端电势差,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对吧,关断时VDS=10V,但是不通过电流,I=0,怎么会产生热, 但是如果没有完全关断,像上面那样工作在放 ...

请问为什么会发热啊,肯定是有电流流过才会发热的啊。   输入10V输出1V那剩下的9V哪里去了呢,肯定是直接加在Rds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为什么会发热啊,肯定是有电流流过才会发热的啊。   输入10V输出1V那剩下的9V哪里去了呢,肯定是直接 ...

这个是对的,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关断时还有输出了,不应该为0吗?这样就不会发热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分别测出G对地和S对地的电压,就可以知道VGS电压,还有我直接可以用示波器测两端电势差,这样不可以吗 ...

你这个测试条件不对。
应该这样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测试条件不对。
应该这样接线。

嗯,手册上这个我看了一下,我测试的时候想着浮空,就把s直接接了示波器,其它没问题,那行吧,我再用这个试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对的,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关断时还有输出了,不应该为0吗?这样就不会发热了 ...

同学,你现在的情况是关断不了,你现在是根本就没有完全关断。

请问关断的条件是什么,肯定是要求Vgs 小于  Vgs(th)开启电压吧。但是你现在的S极是浮空的(你把接到了示波器探头,请问是多少电压啊),你怎么能够保证Vgs 小于  Vgs(th)开启电压呢。

你的这个硬件电路是错的没有讨论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学,你现在的情况是关断不了,你现在是根本就没有完全关断。

请问关断的条件是什么,肯定是要求Vgs 小 ...

那说明我测试条件不对,但是我是为了和使用时具有相同的条件才这样测试的,如果我接地了,我只能判断开关时正确的,但是我又不那样用,那你说有什么用?当然你说的是对的,我浮空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手册上这个我看了一下,我测试的时候想着浮空,就把s直接接了示波器,其它没问题,那行吧,我再用这 ...

同学,给你两张图,你好好对比下就明白了。

首先说明你的硬件就是错的,所以测试也是没有意义的。

请注意电源正负极极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说明我测试条件不对,但是我是为了和使用时具有相同的条件才这样测试的,如果我接地了,我只能判断开关 ...

哈哈,你换成PMOS,就可以浮空测试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完全关断打开了。这个就是N和P的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学,给你两张图,你好好对比下就明白了。

首先说明你的硬件就是错的,所以测试也是没有意义的。

真心没明白你说的硬件错,是指那部分错,是测试方法错了,还是我前面BUCK电路里用错了,NMOS  D接正电源,G给正PWM波,PMOS   D接负电源,G给负PWM这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呀,为什么你说P可以浮空测试,N就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心没明白你说的硬件错,是指那部分错,是测试方法错了,还是我前面BUCK电路里用错了,NMOS  D接正电源 ...

我用三极管举例子,你看下图,哪个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三极管举例子,你看下图,哪个看着舒服。

PNP那个,不过这两个都可以工作不是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PNP那个,不过这两个都可以工作不是吗

是啊,所以你这里也要用PMOS,npn三极管也可以工作,但是那个射极跟随器。你做BUCK或者充电得用P沟道的。你自己再理解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啊,所以你这里也要用PMOS,npn三极管也可以工作,但是那个射极跟随器。你做BUCK或者充电得用P沟道的。 ...

那按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用NPN然后将DS换过来,想当于上面三极管电路NPN电阻接C级,这么一说我能理解你说的的原因了,不过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按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用NPN然后将DS换过来,想当于上面三极管电路NPN电阻接C级,这么一说我能理解你 ...

倒过来也不行啊,倒过来错误就更严重了啊,里面的体二极管不就直接导通了吗,到时候你怎么关断啊。你是不是手里没有P沟道的管子啊,有的话,你具体测试下N和P的区别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按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用NPN然后将DS换过来,想当于上面三极管电路NPN电阻接C级,这么一说我能理解你 ...

同学,看来,你对三极管和MOS管的特性还不是很了解。教你个方法,你搞两个datasheet对比着看看。看明白里面的关键参数,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学,看来,你对三极管和MOS管的特性还不是很了解。教你个方法,你搞两个datasheet对比着看看。看明白里 ...

这个我得承认,对于三极管还比较熟悉,对于MOS管说实话是第一次用,在开关电源中用作开关,所有以为很简单,就更没怎么研究,没想到就是在这里出了严重问题,谢谢你的帮助,对了那个NMOS我可以把DS换过来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倒过来也不行啊,倒过来错误就更严重了啊,里面的体二极管不就直接导通了吗,到时候你怎么关断啊。你是不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啊,所以你这里也要用PMOS,npn三极管也可以工作,但是那个射极跟随器。你做BUCK或者充电得用P沟道的。 ...

对了,有没有关于mos管好一点的电子书推荐一下

网友J:
可能一直在围绕着MOSFET在找问题,这个我想应该也搞的差不多了,但可以提醒你一下,也许你直接减小你的电感值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试一下吧,调整到20UH左右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一直在围绕着MOSFET在找问题,这个我想应该也搞的差不多了,但可以提醒你一下,也许你直接减小你的电感 ...

我用100KHz算的电感好像是42uH  ,电感上电流纹波取得输出电流的30%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一直在围绕着MOSFET在找问题,这个我想应该也搞的差不多了,但可以提醒你一下,也许你直接减小你的电感 ...

是37.5uH,实际绕线大了就没改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高边驱动,PMOS比较简单
只有NMOS,可以浮地驱动,可以自举驱动,可以变压器驱动。。。。 ...

版主,你说的浮地是不是直接把pwm的地接到mos的源极?变压器驱动是什么呢?没看过,是通过变压器加大pwm电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版主,你说的浮地是不是直接把pwm的地接到mos的源极?变压器驱动是什么呢?没看过,是通过变压器加大pwm ...

是滴,
变压器驱动也算是浮地驱动的一种,一样的,PWM驱动原边,副边绕组一端接到S极。。。
当然也可以在BUCK电感上再搞个绕组出来,整流后加到PWM的地上,使PWM浮地。。。

网友L:
负载加大 一点问题都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滴,
变压器驱动也算是浮地驱动的一种,一样的,PWM驱动原边,副边绕组一端接到S极。。。
当然也可以在 ...

多谢版主大淫!!

网友M:
主要还是技术手册的问题  楼主   仔细看看技术手册  应该就有思路了

网友F:
我泪流满面啊!…哈哈!…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泪流满面啊!…哈哈!…摇头!…

???????????

网友N(2014-03-31):
刚做了张图,拍砖吧,小伙伴们,拍了我好改进!!:P

说明:PWM信号为9600串口数据发送,

楼主(2015-06-30):
引用 网友H:
同学,看来,你对三极管和MOS管的特性还不是很了解。教你个方法,你搞两个datasheet对比着看看。看明白里 ...

哈哈,谢谢你的指导,看了这个帖子,差不多快两年了,真的感觉你很有耐心,再次感谢,记得当时这个电路换成PMOS就解决了(当时PMOS太少了)………………

网友H(2015-12-06):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你的指导,看了这个帖子,差不多快两年了,真的感觉你很有耐心,再次感谢,记得当时这个电路换 ...

这个帖子看了半天才想起来怎么回事……

网友O:
还可以换种思路,可以采用共阳电路,功率NMOFET的驱动就容易多了。
因为共阳,取样电路就需要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可以换种思路,可以采用共阳电路,功率NMOFET的驱动就容易多了。
因为共阳,取样电路就需要隔离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帖子看了半天才想起来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很久没来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