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2842和PC817C的配合问题

楼主:
输出5V,不带负载UC2842的6脚输出波形正常,占空比6%点多,带负载后(30ma电流)6脚的输出波形就不正常了,有时有,有时没有。

请大家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2013-08-15):
“有时有,有时没有”不一定不正常

你才带了30ma的负载啊

网友B:
情况不明,我只能路过帮顶了

网友C:
可考虑电流取样电阻与反馈绕组是否合适

网友D(2013-10-07):
3842的电源我见过很多都是带了假负载的,所以3842的电源空载功耗都比较大。如果没有假负载,电源输出端电压有时候会异常升高,导致光耦导通,PWM占空比减小或关闭。所以应该弄一个合适的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