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驱动有源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15):
单片机IO口推挽输出,接一个1K电阻,再接8050的基极,8050发射基接地,集电极接有源蜂鸣器的负端,正端接3.3V电源。

问题是:如果让IO口高电平输出,蜂鸣器不是马上就响,而是过了一会才响,甚至可以听出从无声到小声响,再到正常响声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在单步调试时发现的。
实际应用时,IO口高电平输出不可能那么久,比如按键什么的,于是导致按键没有提示音。

同样的电路和程序在其他板子都应用过了,在这里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某些原因导致8050进入饱和状态时间太长??

网友A:
硬件错了吧

网友A:
用个LED代替试试,注意接个限流电阻

网友B:
你说的现象很奇怪,看看电源电流什么的都正常不,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你有你的现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错了吧

除了单片机就只有两个元件,接线不可能错的,要是错了也不可能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现象很奇怪,看看电源电流什么的都正常不,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你有你的现象的。 ...

其他的电路板都是这样接线的,上一块板蜂鸣器也能正常工作,这块却不行。

有没有可能是sot-23封装的8050本身参数的问题??

如果我减小基极电阻呢??现在是1K,我手头有360欧的,用这个替代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导致8050温度过高什么的??

网友C:
这块板子是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板子是好的么?

板子是好的,刚开始烧进去程序,开机发现蜂鸣器不响,我以为这部分电路有问题,虚焊什么的。
后来在线单步测试发现只要把控制蜂鸣器的IO口置为高电平,蜂鸣器就会出现我主贴里面说的现象。并且只要蜂鸣器正常响起来后,单步测试开关蜂鸣器就都是正常的。

后来我重新开机,发现蜂鸣器可以正常工作,不过开机测试了一会,蜂鸣器又不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是好的,刚开始烧进去程序,开机发现蜂鸣器不响,我以为这部分电路有问题,虚焊什么的。
后来在线单 ...

不要单片机直接硬件试试。你的是S8050还是SS8050你有换过8050试过么

网友A:
断开GPIO,直接VCC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D:
蜂鸣器正极和VDD之间串接一个30R-100R左右的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单片机直接硬件试试。你的是S8050还是SS8050你有换过8050试过么

我用的是sot-23封装的,芯片上标着Y1,我后来换了一片Y1,开始是正常的,过了一会声音就变很小了,这是什么原因?
VCC是3.3V。
你说的两种8050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蜂鸣器正极和VDD之间串接一个30R-100R左右的限流电阻。

请教限流的原因?我的供电电压只有3.3V,是否可以不用限流?之前的都没有限流,貌似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ot-23封装的,芯片上标着Y1,我后来换了一片Y1,开始是正常的,过了一会声音就变很小了,这是什 ...

能够承受的电流不同。

网友E:
很简单,驱动电流不够而已,给此IO再加一个上拉电阻,绝对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驱动电流不够而已,给此IO再加一个上拉电阻,绝对会响。

推挽输出的io还需加上拉电阻吗?加多大合适?系统电源3.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挽输出的io还需加上拉电阻吗?加多大合适?系统电源3.3V。

楼主,你先把单片机去掉直接接到VCC看看怎么样。

电阻越小上拉越强。如果直接不用单片机也不响。你就先用10K上拉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推挽输出的io还需加上拉电阻吗?加多大合适?系统电源3.3V。

看芯片手册,IO输出电流有多大,再看一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测一下蜂鸣器的电流,看看IO输出电流够不够。

网友F:
这很正常~~~

蜂鸣器质量不好,需较大起动电流才能发声,俺以前也碰到过,约5-8%的不良率。

网友G:
很明显三极管基极所串电阻太大,经三极管放大之后仍无法满足电磁蜂鸣器需要的起动电流,改成470R试试。

网友H:
估计IO输出类型就没搞对

网友I:
蜂鸣器的供电要求是几伏的呢?

网友:
引脚别接错哈

网友J:
你用的蜂鸣器搞不好是5V的

网友K:
很简单,瞬间短路EC,如果响说明驱动不够,如果不响是蜂鸣器的问题,要买低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简单,瞬间短路EC,如果响说明驱动不够,如果不响是蜂鸣器的问题,要买低压的 ...

按你说的短路ec,蜂鸣器开始响了一下,后来不响了,我是直接从地引出一根线搭到三极管的C极。因为担心接触问题,后来直接焊上了,不过蜂鸣器不响。如果是5V的有源蜂鸣器,接3.3V会响吗?

大多数能响,主要看人品。

网友H:
不是有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简单,瞬间短路EC,如果响说明驱动不够,如果不响是蜂鸣器的问题,要买低压的 ...

我直接把3.3V接1K电阻,电阻接8050基极,蜂鸣器响了,这是不是说明单片机的推挽输出能力不够?
加上拉电阻,其他电路部分不变,是否可以增大驱动能力。
不过,这个上拉电阻怎么选择?加了上拉电阻后,基极的1K电阻也不用变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把3.3V接1K电阻,电阻接8050基极,蜂鸣器响了,这是不是说明单片机的推挽输出能力不够?
加上拉电 ...

这都是可以计算的,先要看手册,比如看IO的拉电流、灌电流大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蜂鸣器需要的电流,有了这些已知条件,随便选一个电阻,计算一下,看看电流是否在手册的规定范围内,不行再换一下阻值大小,直到计算符合要求,适当留有余量即可。

比如,我来做的话,我会选择10K的上拉电阻,计算或测试下,看看是否可以,不行的话就换成5.1K或4.7K,还不行换2K、1K,这样很快就能选到合适的。
至于原先的1K电阻要不要换,还是计算一下就行了,加了上拉之后,看看电流会不会超过IO的承受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都是可以计算的,先要看手册,比如看IO的拉电流、灌电流大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蜂鸣器需要的电流,有 ...

另外问一下,推挽输出的端口加上拉电阻同样可以增加驱动能力?
和漏极开路输出的加上拉电阻效果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都是可以计算的,先要看手册,比如看IO的拉电流、灌电流大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蜂鸣器需要的电流,有 ...

手头只有4.7K的,刚才两个并联上拉3.3V,蜂鸣器有很小的声音,估计还要再并联两个。
假如1K的上拉电阻,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灌电流也只有3.3mA,对于推挽输出的端口应该毫无影响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头只有4.7K的,刚才两个并联上拉3.3V,蜂鸣器有很小的声音,估计还要再并联两个。
假如1K的上拉电阻, ...

计算下啊!
两个4.7K并联,就是2.35K,3.3-Vbe=2.6V,不算IO本身输出的电流,2.6/2.35=1.1mA,假设三极管放大倍数100,则蜂鸣器可以得到110mA电流,查一下蜂鸣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如果小于110mA,那就应该会响了。
这里面还没有计算IO本身的拉电流。
只有很小的声音,说明蜂鸣器选型不对,或者干脆这个蜂鸣器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算下啊!
两个4.7K并联,就是2.35K,3.3-Vbe=2.6V,不算IO本身输出的电流,2.6/2.35=1.1mA,假设三极管 ...

单独测试过蜂鸣器,直接接3.3V,可以响。
3.3V接1K电阻,电阻再接8050基极,也可以响,但偶尔会出现蜂鸣器声音先是很小很小,过了一会才变正常。

我们之前的很多板子都是用的这个电路,单片机端口推挽输出,接1K电阻,再接8050基极,用8050驱动蜂鸣器,以前都是很正常的,偶尔有几个蜂鸣器的响声很小。

网友L:
蜂鸣器是感性器件,其电流不能瞬变。可以在蜂鸣器两个引脚之间,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做续流用;然后在蜂鸣器的正极,即接电源的引脚增加两个滤波电容(220uF、0.1uF),电容负极接地。。。以上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M:
有源蜂鸣器发生这种情况百分百电流问题,我做的产品中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由于是家电电路,阻容降压,待机功耗等限制。后来找小电流分贝不要降太多的蜂鸣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