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控制采用什么通信方法

楼主(2013-08-15):
调查下,现在市场上的马达控制,一般用什么方式控制。

以太网、CAN BUS,485。

上面三个哪个用的更广些。

网友A:
这些好像是通信方式,而不是控制马达的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好像是通信方式,而不是控制马达的方式吧

是啊,我就是问通信方法呢,控制方法显然基本都是固定死了,只有通信方式是可选的。我做BL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