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求助:运放电路里的三极管作用?

楼主(2013-08-15):
一个运放电路,求大侠解释。
NPN   和 PNP 的三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功率放大、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放大、推挽输出。。。

请教一下:2OUT点电压如何计算,M点电压如何计算?

又是如何实现增加输出功率的?

网友A:
第一级运放实现电压放大,第二级达林顿管进行电流放大。可近似认为达林顿管的基极与发射极电压一致,故在进行计算电压的时候直接忽略掉,即可认为R17连接到R11/R12/R14的节点。然后按照运放的计算方法(“虚短”、“虚断”),即可算出需要的电压值。。。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B(2013-10-03):
增加运入的驱动能力

网友C:
推挽放大

网友D(2013-11-03):
功率驱动

网友E:
典型的推挽哦,呵呵

网友F:
推挽式射极跟随器,功率放大,提高输出驱动能力!常用的最后一级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G:
一眼一看就是推换放大,经典电路。
从运放的输出开始分析上下管子导通截止的情况

网友H(2013-12-23):
整形功率输出

网友I:
感觉4L说得有道理 主要是计算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关系 通过假设一个正向输入电压 再结合虚短和虚断就可以推导出 达林顿管总体的基极和发射极间的电压可以忽略掉 这样好像就可以直接得出两个电压间的关系

网友J(2015-05-25):
电压放大和电流放大

网友K: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L(2015-08-17):
这里运放只能输出正负脉冲吧!  没有放大信号的作用... 后面的推挽输出

网友M:
推挽式射极跟随器,能够提高驱动功率 !

网友N:
推挽电路没有电压放大,降低输出阻抗,增大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O:
推挽式射级跟随器,有时间看看铃木亚辰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P:
这个电路能干点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