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RS232主从多机通信的实现

楼主(2013-08-15):
大家都知道,RS232协议是点对点的通信协议,但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如一主对多从机的通信,当然可以使用RS485协议,但系统就会变得相对复杂些,能否用RS232实现多机通信呢?本人经过具体项目实施验证,答案是肯定的。下面就此应用总结一下,以供大家参考和验证。
硬件连接图如下:
软件上,协议上给每个从机设定一个ID,当主机向从机发数据帧时,所有从机都可以收到,根据ID是否与自已的一致决定是否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处理。同理,任何一从机向主机回传数据也是根据接收到的ID进行相应的处理。是不是很简单?呵呵……当然这个方案有一个小小的限制,就是同一时间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从机向主机回传数据。
至于为什么从向主要加个二极管,而主向从不用,请查看下RS232的逻辑电平定义就马上懂了,主要原理是利用了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以避免非工作从机电平影响工作从机的电平。
兄弟们要遇到像这样的应用需要,不妨一起验证一下。
有漏洞的地方欢迎交流、指正!最后祝兄弟们工作顺利!

网友A:
没有人说不可以吧

网友B:
我也在用1主10从,很正常的用法,没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C:
只要能确保不会有两个及多个从设备同时发送数据就可以实现互连。

网友D:
不同时收发就好了啊

网友E(2013-11-05):
我也这么用的,可是一个从机的时候通讯正常,接上第二个从机之后通讯第二个从机通讯正常,可是第一个从机貌似有时候收到主机的信息很慢,因为我的调试程序是主机发送地址号,从机收到判断是否是自己的地址号是的话回传地址号,两个从机都接上的话,第一个从机有时候主机要发好几遍地址号它才回传一个,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1-18):
引用 网友E:
我也这么用的,可是一个从机的时候通讯正常,接上第二个从机之后通讯第二个从机通讯正常,可是第一个从机貌 ...

会不会是从机地址重复了。:)

网友F:
类似I2C的地址号的,协议自定义……

网友G: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从设备配置二极管

网友H(2014-03-31):
有 主从连接模块

E232H4 4路RS-232高速隔离集线转换器

▶ 实现一个串口设备与4个串口设备主从式通信
▶ 专用工业导轨槽模块
▶ 两端信号保持光电隔离;
▶ 全面容错机制,一路从节点损坏不影响其他节点通信

网友I(2014-12-01):
做个记号

网友J(2015-08-02):
请问这样的结构可以支持多少个从机啊?我想用stm32实现1个主机12个从机(从机想用stm8),看了很多帖子说法不一,不知道能不能支持这么都从机~~~~第二问题是您都是自己写通信协议的吗?stm32自带的库函数好像一帧最多9个数据位(本来想如果是10位就可以用前面两位来做地址位的)~~~~第三个问题:这个通讯一般速度可以达到多快啊?~~~菜鸟求教,灰常感谢!

网友K(2017-01-03):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1主10从,很正常的用法,没什么不可以的

请问下,我想用RS232串口来与多个TTL的从机进行通讯,单个和两个都已经成功了,能在PC发送和接受到数据;每个都已设地址,但接到第3个的时候就不能通讯了,求指教! 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不同时收发就好了啊

请问下,我想用RS232串口来与多个TTL的从机进行通讯,单个和两个都已经成功了,能在PC发送和接受到数据;每个都已设地址,但接到第3个的时候就不能通讯了,求指教! 谢谢

网友B:
RXD有自己加上拉电阻吗?多个接收端的时候需要考虑主机TXD是否驱动能力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D有自己加上拉电阻吗?多个接收端的时候需要考虑主机TXD是否驱动能力足够 ...

具体看情况,一般不用

网友L(2017-02-06):
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你的二极管方向和STC官方的接法是反的呢?
STC的从机的TXD接二极管负极,主机的RXD接正极。

另外请教一下,二极管用什么型号,必须用肖特基的吗

楼主(2017-04-01):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你的二极管方向和STC官方的接法是反的呢?
STC的从机的TXD接二极管负极,主机的RXD接 ...

用的场合不一样吧?!4148就可以了

网友M(2017-10-12):
程序在哪能找到,求教

网友N(2019-02-17):
引用 网友K:
请问下,我想用RS232串口来与多个TTL的从机进行通讯,单个和两个都已经成功了,能在PC发送和接受到数据; ...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单个和两个都已经成功了,第三个接上就不行了,请问你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O(2019-07-16):
不用共地吗?

网友P(2019-10-10):
技你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