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自动电阻测试仪

楼主(2013-08-15):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电阻测量的范围,如果涉及大电阻,1M以上,建议用继电器。还有,你采用交流驱动还是直流驱动,这些都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电阻测量的范围,如果涉及大电阻,1M以上,建议用继电器。还有,你采用交流驱动还是直流驱动,这些都是 ...

谢谢大神!不过我现在就用的继电器实现换挡模块的,可是AD不能从中接收到信号啊??

网友A:
大神不敢当,上图吧

网友B:
上图前,先上菜吧

网友C:
最近也准备做这个题目。。。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