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使复位口RA3(MCLR/Vpp)作为通用IO口?

楼主(2013-08-15):
我用的芯片是PIC16F1509,在配置复位口RA3(MCLR/Vpp)作为通用IO口时出了问题。
根据用户指南:在config时,使MCLR_OFF、LVP_OFF即可,但是我这样配置了之后,RA3口还是不能作为IO口!?
另外要说明的是:我用的是PICkit3编程器,PIC16F1509可以高压编程和低压编程,配置了LVP_OFF(低压编程禁止),那么使用的编程方式就是高压编程!
大家有没有遇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A:
v如果是用来做OUT,那么PCB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B:
只能做输入口,不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做输入口,不能输出

当输入口来使用——用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刚才又发现了一个现象——RA3(MCLR)口用金属碰一下,就会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输入口来使用——用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刚才又发现了一个现象——RA3(MCLR)口用金属碰一下,就 ...

1、人体的ESD可能会导致芯片瞬间高压复位
2、人体等效于一个大电容,等使用手捏住金属去碰复位脚时,会导致该引脚因为瞬间接入一个电容,而拉低其上的电位造成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人体的ESD可能会导致芯片瞬间高压复位
2、人体等效于一个大电容,等使用手捏住金属去碰复位脚时,会导 ...

嗯的!!在MCLR脚接一个接地的104电容,再用金属去碰MCLR脚,就不会复位了。但是没有当输入口的问题还是没法解决!!!

网友C(2015-02-04):
问题后来怎么解决了?

网友D:
MCLR脚首先要配置成内部复位。然后MCLR脚要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E(2016-10-14):
引用 楼主:
嗯的!!在MCLR脚接一个接地的104电容,再用金属去碰MCLR脚,就不会复位了。但是没有当输入口的问题还是 ...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F(2017-01-12):
#pragma config MCLRE = OFF      //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bit (MCLR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 MCLR internally tied to VDD)
还是不行呢?我是16F690,也遇到这个问题,引脚内部被上拉高电平,我外面有接上拉10k,IO口还串一个1k

网友F: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电路板的电源由编程器提供,也就是Vpp串进来了:
#include <x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void)
{
    ANSEL = 0x00;
    ANSELH = 0x00;
    WPUA = 0x00;
    TRISA = 0xff;
    TRISC = 0x00;

    uint i;
    i = PORTA;
    if((i & 0x08) == 0x08)
        {
        PORTC = 0x01;
        }
    else
        {
        PORTC = 0x08;
        }
    return;
}

网友G(2019-03-06):
引用 网友B:
1、人体的ESD可能会导致芯片瞬间高压复位
2、人体等效于一个大电容,等使用手捏住金属去碰复位脚时,会导 ...

我禁止了MCLR外部复位功能。也出现了复位问题,最后发现用手碰MCLR引脚,会出现复位现象!很困惑

网友H:
11楼是用的PICKit3工具供电, 你不会也是一样的是连着工具, 或者进的仿真模式吧?

写个简单程序, RA3输入, 另外一个IO口输出 RA3当前的值;
然后烧录,拔掉烧录工具, 外部独立给电, 再试试看..

网友I:
复位引脚能不用尽量不要用吧,优先用其他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