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3-08-15):
结贴

网友A:
把R52去掉

网友B:
把R52短路掉

网友C:
R52短路,R58加大。
很简单的电路,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R52短路,R58加大。
很简单的电路,搞这么复杂。

R52可以,我换小的OK;
R58加大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R52可以,我换小的OK;
R58加大原因?

你说一下用R52的理由!哈哈,晕

网友D:
来晚了,楼主都已近作答了.多说一句: 为什么要加R52呢? 如果是出于限流的考虑,可以加在CPU_EN上。
简言之,如果非要加R52, 可以根据负载电阻大小,减小R52的值,比如减到100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一下用R52的理由!哈哈,晕

说下R58加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一下用R52的理由!哈哈,晕

说下R58加大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下R58加大原因

俺可木油说要加大R58哦,哈哈,R58用1K,2K无所谓的拉,象这种5V或3V系统,俺从来就是基极用2K,集电极用1K,脑筋也不用多动的.1K用了2K,不影响死马.倒是发射极串电阻根本没必要,因为你这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瞎折腾倒会画蛇添足弄点毛病出来.放大状态下,发射极串只小电阻,可提升电流负回馈,改善电路稳定性或是音质死马的.

网友C:
这可是最基础的知识了,R52和你的输出负载是串联的,大了肯定不行,大家一看就明白。
如果有R52的情况下,R58必须加大才可以。
如果R58和R52阻值差不多,输出负载是10K比R52/R58大许多,先忽略,认为开路。
这样就知道了,R58的输入是0V,则R52的电压是多少?分压的关系呀。
难道这点都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可木油说要加大R58哦,哈哈,R58用1K,2K无所谓的拉,象这种5V或3V系统,俺从来就是基极用2K,集电极用1K,脑 ...

谢谢!!!

网友E:
R52去掉,要加的话串在+1.05V_CPU_EN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是最基础的知识了,R52和你的输出负载是串联的,大了肯定不行,大家一看就明白。
如果有R52的情况下,R ...

能否告知,现在电路,输出电压为多少,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是最基础的知识了,R52和你的输出负载是串联的,大了肯定不行,大家一看就明白。
如果有R52的情况下,R ...

直接一点吗,怎么都是在说经验

网友:
第一天上这个
直接一点吗,大家怎么都是在说经验

网友C:
谁有空对你说经验呀?
我不是直接分析电压了吗?你这个都看不懂,回去从基础学起。

网友C:
Q7饱和导通,集电极电压算0.2V,Q6算处于饱和导通,但是集电极的电流比较小,忽略。
3.3V通过R52到Q6-C到Q6-B,在通过R58到Q7-C。
就是3.3V和0.2V在2个1K电阻和1个二极管的分压关系,电阻上的电压是(3.3-0.2-0.7)/2=1.2V
也就是Q6的发射极大约2.1V,Q6饱和,Q6-C的电压大约1.9V。

网友C:
什么都要别人给你算,怎么行?
要自己理解三极管的原理,再配合电路分析基础。
实际计算,可以忽略一些小的误差,这不是经验,是工程算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Q7饱和导通,集电极电压算0.2V,Q6算处于饱和导通,但是集电极的电流比较小,忽略。
3.3V通过R52到Q6-C到Q6 ...

R52、R58变成100k,请您估算一下是多少输出,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R52、R58变成100k,请您估算一下是多少输出,谢谢!!!

请您告诉我你这么选择阻值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才告诉你如何计算。
这么选择有意义吗?
无非高低电平输入,高低电平输出,你干吗把数字开关逻辑搞得像模拟放大电路?而且没有意义?
如果R52/R58是100K,负载才10K,你想干吗?
输出电压肯定很低的。

论坛可以帮助别人,可不是替人消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您告诉我你这么选择阻值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才告诉你如何计算。
这么选择有意义吗?
无非高低电平输入, ...

我只是看你们讨论的比较激烈。这个电路当然不是我设计的了,我是layou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您告诉我你这么选择阻值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才告诉你如何计算。
这么选择有意义吗?
无非高低电平输入, ...

超赞您!

网友G:
这是个放大电路。

网友H:
如要CPU_EN=3V,那么IC=0.3MA,VR52=0.3V,结果VCE=0???

可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要CPU_EN=3V,那么IC=0.3MA,VR52=0.3V,结果VCE=0???

可能么??

R47加大,差不多的。

网友I:
感觉楼主加R52的目的是的是为了限制输出的电压,即高电平时为3.0V,低电平是为0V。
可如果实现这目的,还不如在R58的上面加一个电阻,直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分压,一样的效果,而且这种情况下PNP的导通与截止更好分析。

网友J:
引用 网友C:
Q7饱和导通,集电极电压算0.2V,Q6算处于饱和导通,但是集电极的电流比较小,忽略。
3.3V通过R52到Q6-C到Q6 ...

:lol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Q7饱和导通,集电极电压算0.2V,Q6算处于饱和导通,但是集电极的电流比较小,忽略。
3.3V通过R52到Q6-C到Q6 ...

这样分压应该满足基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一样大,饱和导通不一定满足这样的关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这样分压应该满足基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一样大,饱和导通不一定满足这样的关系吧 ...

极端的情况,就是集电极开路,三极管变成二极管。
这样你理解了吗?
饱和导通,并没有要求发射极电流必须比基极电流大很多。

网友L:
楼主注意一下三极管三个引脚的电流方向,及电阻分压就可以弄明白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注意一下三极管三个引脚的电流方向,及电阻分压就可以弄明白原因了。 ...

谢谢,从原理上貌似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