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噪声怎么滤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15):
你这种布局就在模拟部分单独加上LDO吧

网友B:
贴原理图来看
这个干扰 不光一个模数地分开
关键你电源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原理图来看
这个干扰 不光一个模数地分开
关键你电源怎么处理的?

电源没有处理,都是直接通过电源供电,给数字和模拟供电中间没有任何处理

网友B:
power 是几伏?
模拟 数字电源是几伏?
哪路负载重?
模拟和数字 考虑用2个IC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 是几伏?
模拟 数字电源是几伏?
哪路负载重?

Power是单节锂电池,模数电源都是直接连接电池,没有处理。
数字电路是动态负载,所以电源会有明显的噪声影响,不知道怎么改善。

网友C:
是否每个芯片都退偶了,数字芯片是在工作时由于mos门中寄生电感而产生干扰

网友D:
看现象是:数字一工作,由于功率比较大,导致电源不稳(瞬间下降)。
说白了就是,输出受负载影响。

单独供电或选择更大功率的LDO,并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E:
锂电池的瞬态响应是不是不行? 建议加单独的供电。

网友F:
电源没有进行升降压吗,直接给模数模块供电吗

网友B:
单独用2颗IC 供电,
不要电池直接供

网友G:
数字上加103 或者104电容;

网友H:
不是单点接地,和数字地模拟的问题,最好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单独供电,加个LDO也行!

网友I:
看波行像是后面负载有过重的现象,电源无法及时补偿,建议估算负载所需电流电压参数重新设计电源,普通的LDO难以满足负载要求。

网友J:
如果你是节约成本  ,就在模拟部分的前面加一个LDO就可以,数字部分直接用电池

网友K:
架构是没错的。模拟部分还是要看实际需求,你的波形看起来也只是个示意图。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加LC的滤波,一组LC可以滤除20DB,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话也够了!

网友L:
0欧姆改成磁珠

网友M:
总电源------------------磁珠+LC网络---LDO----数字供电------------0R接地
     -------------------磁珠+LC网络--LDO-----模拟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0欧姆改成磁珠

磁珠的作用是滤除高频噪声对模拟的影响,这里没有用

网友N:
数字部分退偶加大。。。。
干扰频率?数字部分工作频率?

网友O:
去掉地线的0欧,采取从电源地的电容器脚分出地,模拟部分的VCC也从电容器脚引出并加一级LC滤波。

在地上加电阻,磁珠都会引起地平面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