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的IO口作为输入一问

楼主(2013-08-15):
对于51单片机而言,若P2.0口作为输入口,之后若有数据输入,我们应该以什么指令读数据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再者相应的特殊功能寄存器P2的P2.0位会随着数据的输入而改变吗?

网友A:
先给P2口写1即  P2=0xff;然后再读,  因为在读时是是输入的数和P2.0的值&一下,要读正确,就得写1  看看P2.0的结构你就明白

网友B:
P2_0 = 1;
c = P2_0;即可

网友C:
51为准双向口,一般不用设置输入和输出的方式 。

网友D: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E:
51为准双向口,一般不用设置输入和输出的方式 。
这个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51为准双向口,一般不用设置输入和输出的方式 。

虽然不用设置,但 读之前要先写1.